[KungFu32位 MCU] 车载用CAN多还是RS485多?

楼主(2024-03-25):
我个人感觉车载用CAN比较多。

网友A:
基本都用CAN

网友B:
用CAN的比较多。

网友C:
RS485总线可以连接多个节点,理论上一个网络中可以连接32个节点,但实际应用中节点数会根据通信距离和速率等因素有所限制。

网友D:
这个是个外行问题,车上从来没有人用485,都用CAN,不是速率的问题,是汽车级芯片的问题,如果能找到汽车级的485芯片的话就能用,可惜找不到.

网友E:
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适用于电磁环境恶劣的场景。

网友F:
车载通信主要用于CAN和LIN

网友G:
对通信网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CAN总线凭借其卓越的性能,在车载通信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网友H:
由于CAN总线的冗余结构设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而RS-485在这方面的表现不如CAN总线。

网友:
在车载应用中,CAN总线由于其特定的设计和优化,通常用于车内网络通信,特别是在需要高可靠性和实时性的应用中。而RS485可能在需要长距离传输或连接非车载设备时使用。

网友I:
RS-485也有其优点,比如高传输速率(最高10Mbps),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以及较长的传输距离(标准值可达4000英尺,实际可达到3000米),并且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这些特性使得RS-485在某些工业控制系统中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J:
CAN总线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满足汽车行业的苛刻要求,它的优势在于其高抗干扰能力、良好的错误检测机制以及快速的报文传输速度。这些特性使得CAN总线成为汽车制造商的首选通信协议,尤其在高端车型中,CAN总线更是标配。

网友K:
车载系统中,CAN总线使用得更多。

网友G:
CAN总线具有实时性好、抗干扰能力强、成本低等特点,非常适合于车辆控制系统中的数据传输。

网友I:
CAN总线是一种多主总线通讯协议,每个CAN设备均可成为主机,且各个CAN设备之间也可进行相互通信,可以主问从答CAN设备也可以主动上报数据,且支持手拉手组网通讯。

而RS485通常采用点对点或点对多通信结构,一个主设备与多个从设备之间进行通信,而CAN通常采用总线结构,即多个设备通过共享同一条总线进行通信,通讯效率更高。

网友L:
车载肯定是CAN多

网友M:
相比之下,RS485总线虽然在工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它通常用于点对点的通信或者简单的多点通信,并不适合像汽车这样复杂的多主机环境。尽管RS485总线在成本和实施难度上可能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在汽车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它在实时性、可靠性和网络规模上的局限性。

网友N:
CAN总线支持多主节点,各节点平等,没有主从之分,便于构建复杂的网络结构。

网友N:
CAN总线在理想情况下单条总线最长传输距离可达10km,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由于线路质量、干扰等因素,距离会相应缩短。

网友O:
RS485是一种电气接口标准,常用于工业控制和数据通信等领域。虽然RS485具有较高的传输速率和较长的传输距离,但由于其在实时性和抗干扰能力方面相对较弱,因此在车载领域中使用较少。

网友P:
CAN总线是一种为汽车和其他环境设计的网络协议,它能够实现高抗干扰性、高可靠性和实时性。CAN总线通常用于车载网络中,用于连接各种ECU(电子控制单元),如发动机控制单元、 ABS系统、车身电子设备等。CAN总线支持多主通信,可以同时有多个节点发送数据,而且它的消息优先级机制保证了关键数据的及时传输。

网友G:
CAN总线的使用要比RS485总线普遍得多。

网友Q:
CAN总线设计之初就考虑了汽车环境下的可靠性需求,具有良好的错误检测和错误处理能力。

网友R:
在某些特定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根据实际需求和技术限制,选择使用RS485或其他通信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车载网络系统确实更倾向于采用CAN总线。

网友S:
CAN总线提供了较强的数据通信实时性,它采用了无损结构的逐位仲裁方式竞争向总线发送数据,且废除了站地址编码,而是对通信数据进行编码。这允许不同的节点同时接收到相同的数据,从而增强了网络各节点之间的通信实时性。而RS-485则只能构成主从式结构系统,通常以主站轮询的方式进行通信,导致其实时性较差。

网友T(2024-05-03):
RS485是一种多点通信的串行通信标准,它支持半双工或全双工通信。RS485的特点是传输距离远,可以达到1200米,而且它的波特率相对较高,可以达到10Mbps。RS485总线通常用于工业自动化、建筑自动化和一些车载系统中,用于连接远程设备,如传感器、执行器等。

网友U:
RS485总线通常工作在半双工模式下,虽然速率低于CAN总线,但在实际应用中,其通信速率也足以满足大多数车载通信需求。

网友V:
车载控制系统主要还是CAN为主

网友W:
车载电子通信主要是以CAN通信为主,还有就是LIN通信。

网友X:
在 CAN 总线设计之初,就考虑了汽车环境下的可靠性要求,CAN 总线具有良好的误差检测和误差处理能力。

网友Y:
车载通信主要是CAN和LIN方式。

网友Z:
车辆电子通信主要是基于可以通信,和连通信。

网友AA:
车载主要是CAN通信为主,另外就是LIN通信。

网友AB:
车载电子通信主要是基于罐头通信和连接通信。

网友AC:
CAN&CAN FD,LIN

网友AD(2024-06-04):
在汽车系统中,罐式总线的使用更为频繁。

楼主:
可以总线支持多个主节点,每个节点相等,没有主从,易于构建复杂的网络结构。

网友AE:
车辆通信主要是可以和林。

网友AA:
车载通信主要是CAN和LIN两种

网友AF:
车载应用场景主要是CAN和LIN通信,不过以后应该是以太网。

网友AG:
RS485更多的是工业用场合,整车上还是CAN和LIN更多一些

网友AH:
罐头总线比 rs485总线更常见。

网友AI:
车辆主要是基于可以通信,另一个是林通信。

网友AJ:
车载通信主要CAN,其次就是LIN通信。

网友AK:
在汽车系统中,坦克巴士的使用更为频繁。

网友AL:
车辆通讯主要是可能与林。

网友AM(2024-07-07):
车辆通信主要有两种:罐头和林

网友AN(2024-10-10):
车载电子通讯主要以通讯和连接通讯为主。

网友AO:
车辆电子通信主要基于can通信和连接通信。

网友AP(2024-12-05):
车辆通信主要是可能的,并且可以与森林一起使用。

网友AQ:
车辆以通讯为主,另一种是林通讯。,

网友AH:
车载控制系统主要基于can总线

网友AE:
车载电子通信主要基于can通信,也有lin通信。

楼主:
主车是can通讯,另一个是lin通讯。

网友AR(2025-01-04):
在汽车系统中,油罐总线的使用频率更高。

网友AI:
车辆通信主要可能与Lin通信,

网友AS:
在车载系统中,使用较多的是can总线。

网友AT:
can总线支持多个主节点,每个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主从之分,可以轻松构建复杂的网络结构。

网友AU(2025-02-10):
车辆电子通信主要集中在通信和连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