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debug常见问题: <cannot evaluate>

楼主(2024-03-25):
STM, ST, CAN, BUG, AN
我们才使用keil ide仿真功能时,想参看某个参数的实时变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具体怎么解决呢?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将局部变量修改为全局变量
将局部变量修改为全局变量,再加入监视窗口,不要忘了把 periodic window update勾选上,这样监视器会实时更新参数变化。如果还不行,请继续下面的方法。

2.使用 volatile修饰全局变量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编译器把变量优化掉了,使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变量,可以避免编译器把变量优化掉。

3.降低keil优化等级

等级越低,优化越低,在debug的时候可以选择Level 0进行调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JY1052925538/article/details/136284703

网友A:
很少看这个变量监控窗口

网友B:
是的,这是打开实时监控数据的方法。

网友C:
局部变量也想看的话,需要设置static属性。

网友D:
为啥优化会决定参数是否可以实时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