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pi的半双工通信异常,接收的数据一直有问题

楼主(2024-03-25):
下面是初始化和发送函数,难道GD的库要在发送和接收时分别切换一次模式,切换发送和接收模式。

#define CURRENT_SPI     SPI1
#define READ_MODE   spi_disable(CURRENT_SPI); \
                    spi_bidirectional_transfer_config(CURRENT_SPI, SPI_BIDIRECTIONAL_RECEIVE); \
                    spi_enable(CURRENT_SPI);
#define WRITE_MODE  spi_disable(CURRENT_SPI); \
                    spi_bidirectional_transfer_config(CURRENT_SPI, SPI_BIDIRECTIONAL_TRANSMIT); \
                    spi_enable(CURRENT_SPI);

void spi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MOSI 和 CLK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片选引脚cs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spi_i2s_deinit(CURRENT_SPI);
        spi_struct_para_init(&spi2);                // 初始化spi_init_struct结构体,设置默认参数
        spi2.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2.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BDTRANSMIT;
        spi2.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2.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2.nss = SPI_NSS_SOFT;
        spi2.prescale = SPI_PSC_64;
        spi2.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CURRENT_SPI, &spi2);        // 使用配置好的spi2结构体初始化SPI2

    spi_crc_polynomial_set(CURRENT_SPI, 10);

    spi_crc_on(CURRENT_SPI);
        spi_enable(CURRENT_SPI);
        //spi_nss_output_enable(CURRENT_SPI);

}

void Well_Hal_spi_write_byte(uint8_t btye)
{
//        SPI_I2S_SendData(&hspi2,&btye,1,1000);

        while (spi_i2s_flag_get(CURRENT_SPI, SPI_FLAG_TBE)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CURRENT_SPI, btye);
        while(spi_i2s_flag_get(CURRENT_SPI, SPI_FLAG_TRANS));

}

网友A:
SPI正常发送时就同时接收,没什么模式切换一说吧,

网友B:
发送的同时就会接受,不存在切换的问题

网友C(2024-05-17):
你说的接收有问题,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设置错误会出现问题

网友E:
其实SPI通信需要确保主设备和从设备的时钟极性和相位设置一致。请检查主设备和从设备的CPOL和CPHA设置是否匹配。如果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F:
你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啊,看看数据都是啥

网友G:
SPI通信中,数据位的传输顺序可以是最高位先传输(MSB First)或最低位先传输(LSB First)

网友H:
建议楼主最好保证主设备和从设备的数据位顺序设置一致,否则会导致数据接收错误

网友I:
SPI通信的时钟速度需要根据从设备的规格要求进行设置。如果时钟速度设置过快,从设备可能无法正确接收数据

网友I:
一般是检查时钟速度设置是否符合从设备的要求

网友J:
建议,在半双工通信中,主设备发送数据的同时,从设备也会发送数据。如果主设备没有及时读取从设备发送的数据,可能会导致数据缓冲区溢出,从而影响后续数据的接收。请确保主设备及时读取从设备发送的数据

网友K:
检查SPI接口的电气连接是否正确,包括时钟线、数据线和片选线等。确保连接稳定可靠,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