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兆易创新GD32 MCU的cadence封装库

楼主(2024-03-25):
只找到了GD32的Altium Designer封装库,想找cadence的,不知哪里有

网友A:
cadence的很少见,自己画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的很少见,自己画一个吧

看来只好如此了,谢谢

网友B(2024-07-31):
如果您找不到现成的 Cadence 封装库,可以考虑自行创建。根据 GD32 MCU 的数据手册和封装规格,使用 Cadence 的工具(如 OrCAD 或 Allegro)来创建符合要求的封装库。

网友C(2024-09-30):
用 Cadence 自己弄一个吧。或者你可以试试能不能淘宝淘到。

网友D:
GD32的Altium Designer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