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继电器能输出4个开关量吗?

楼主(2024-03-26):
因为板子尺寸的原因只能放下3个普通的单路继电器,现在有个需求是要控制4个回路,请问坛友这个有办法实现吗?

网友A:
请介绍一下“回路”,多大的电压、电流。
再介绍一下板子的具体尺寸要求。

网友B:
普通单路继电器 你选择的尺寸多少?
继电器根据电流 可以选的空间尺寸有多种,
3个能放 4个 合理分配尺寸 应该也能放的
切换电流多少 放上来看看 给你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介绍一下“回路”,多大的电压、电流。
再介绍一下板子的具体尺寸要求。 ...

网友A:
额个啥?
得了解具体需求才知道怎么改啊,比如,回路电压5V,电流10mA,那就用光耦就行了,不像继电器那么占空间.又比如,其中两个回路允许并联且同时动作,那就接一起就完事了,不用改了.

网友C:
00,01,11,10,  2个继电器就能实现4控

网友D:
继电器倒是有几通道的。

网友E:
继电器也有大小之分,需求、设计方案、问题、解决方案,坛友一脸懵逼。

网友F:
没办法。3bit 无法表达 4bit 信息。这是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