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otor-DK (MM32SPIN0230B3TV)开发板资料

楼主(2024-03-26):
Motor-DK (MM32SPIN0230B3TV)
输入电压范围:12V - 30V
使用 60V / 40A N-MOS 管
使用GBW 10MHz 高速运放 x 2
MCU 使用 5V 供电
支持 28 Pin MM32SPIN 系列 MCU
支持无霍尔,方波/弦波驱动
支持 1 / 2 Shunt R 三相电流采样
支持 BEMF 电压回授
支持 DC Bus 电压,总电流测量
使用 MCU 内置模拟比较器作为过电流保护
资料网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development_tools/evaluation_boards/motor_dk/mm32spin0230b3tv/

网友A(2024-05-07):
板子上边使用的dcdc模块的功率大吗

网友B:
这么大的电压范围 是不是还需要考虑电路板的散热问题呢

网友C:
还不错 真要是驱动电机的话 还需要额外的电源吧

网友D:
为什么要把输入电压提到这么高呢  额外的用两个单独的电源不好吗

网友E:
这么大功率的mos管 感觉在电路板上没有看见啊  被子板覆盖住了吗

网友F:
内置比较器的采样电阻是内置的还是外接的呢

网友G:
mos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