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K6T6 USART+DMA

楼主(2024-03-26):
我用的DMA + IDLE中断,用串口调试助手发命令,可以进入中断,但是接收缓冲区没有数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DMA指向的地址有问题?

网友B:
先不用DMA接收试一下,缓存区是否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用DMA接收试一下,缓存区是否有数据。

只能接收到第一个字节,,后面的接收不到,,用的RBNE中断

网友C:
不是用IDLE中断吗,怎么用RBNE中断了

网友D(2024-07-31):
IDLE 中断会在 USART 空闲状态时触发,这通常意味着串口接收数据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