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如何对方波信号进行频率检测

楼主(2024-03-26):
需求: 输入信号是0~5V的方波信号,频率1k~100kHz变化,当频率在10kHz以下时,输出高电平,当频率高于10kHz以上时输出低电平。

xch
仅需要输出高低电平?用74hc4046,74HC4O60 和10.24MHZ晶体。晶体 和 4060 分频产生比较准的 10khz 参考信号。4046 比较频率输出高低电平。

楼主:
数字+模拟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模拟电路如何实现?

简单画一个仅供参考。建议参考LM331作频压转换再加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画一个仅供参考。建议参考LM331作频压转换再加比较器。

感谢解答!

网友B:
还是不错的,通过定时的一个周期检测脉冲个数来判断频率

网友C:
只需做个分界点的话,不用太麻烦,RC串联电路应该能实现,大于一定频率才能通过,然后接到检测脚,就行了。

网友D:
网上有关于MCU等精度频率测量法

网友E:
最便宜的单片机测临近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

网友F:
外部中断配合定时器测量周期靠谱

网友G:
一种是脉冲计数,固定周期的计数,从而高于10K,还是低于10K,需要MCU及定时器,另一种纯属电路,需单稳态电路+滤波+比较器,

网友H:
定时器脉冲捕获周期算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