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鸥的MCU可以一次写入mainflash以及NVR区?

楼主(2024-03-26):
现在想通过烧录器一次写入mainflash区以及NVR区,测试过可以分次写入mainflash区或者NVR区,都可以成功写入,那么是否需要在Mainflash以及NVR区之间进行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才可以烧录么?两个区域在不断电不复位的情况下同时写入会导致mainflash区的数据无法成功写入。

网友A:
有保护吗?

网友B:
在一些嵌入式系统中,对于同时写入主闪存(main flash)和NVRAM区域,可能需要在两个区域之间进行复位或重新上电才能确保数据成功写入

网友C:
一般来说,同时写入两个区域可能会导致总线冲突或其他竞争条件,从而影响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网友D:
这个没测试过啊,是不是有冲突了,导致的

网友E:
你可以仿真的方式看看哪里配置的不对,或者是冲突了

网友F:
可能就不支持同时烧录吧,也许

网友G:
建议还是稳当点,分开进行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