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USB MSC 外部flash 每次插拔都要格式化

楼主(2024-03-26):
套用的官方内部SRAM做U盘的例程,W25Q64外部flash,格式化后读写正常,每次插拔都要格式化
#define STORAGE_BLK_NBR                  2048
#define STORAGE_BLK_SIZ                   4096
static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W25QXX_Read(buf, BlkAddr, BlkLen * STORAGE_BLK_SIZ);
    return 0;
}
static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W25QXX_Write(buf, BlkAddr, BlkLen * STORAGE_BLK_SIZ);
    return 0;
}
每次插拔都要格式化,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应该是文件格式不适配吧

网友B:
应该程序那里没有处理对

网友C(2024-04-30):
是不是没有掉电保存的处理

网友D:
文件系统不兼容会出现每次插拔都要格式化

网友E:
如果外部Flash采用了一种与主机设备不兼容的文件系统格式。在使用USB MSC功能时,主机设备(如电脑)会尝试读取外部Flash的文件系统信息,如果无法识别或兼容外部Flash的文件系统,就会提示需要格式化

网友F:
其实你要是用支持的格式就好了,如FAT32。

网友G:
外部Flash损坏也会这样的

网友H:
建议换个flash试试,是不是你的flash坏掉了啊

网友I:
如果方便的话,建议检查外部Flash的硬件连接和状态,确保其正常工作

网友J:
是不是你的USB MSC驱动问题?

网友K:
有时,USB MSC驱动程序可能存在问题,导致主机设备无法正确读取外部Flash的文件系统信息。可以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USB MSC驱动程序,以解决驱动相关的问题

网友L:
可以用换个flash方式来看看,是flash的问题还是你的驱动问题

网友M:
是插入USB的时候才给单片机上电的吗?

网友N: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调节调节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