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标准库printf直接输出

楼主(2024-03-26):
1、使用微库配置方法
在使用的IDE中,比如Keil和IAR都需要在工程选项中进行配置才能正常使用微库。
Keil使用微库: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勾选"Use MicroLIB"

IAR使用微库:

Project -> Options for Node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选择"Full"
额外说明一下,IAR中使用库有4个选择:
None:无

Normal:选择常规配置的运行时库

Full:选择完整配置的运行时库

Custom:选择定制运行时库

楼主:
2、重定义函数
你要输出信息,肯定要有路径才行啊,是UART,还是CAN,所以就需要重定义函数才行。
以UART串口为例,最常见一种方式: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DEBUG_SendByte((uint8_t)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COM,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COM);
}

当然,串口里面具体的实现方式,与你底层有关。

有以上配置,就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了。

网友A:
printf函数需要足够的内存来存储格式化字符串和输出数据。在单片机上,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分配足够的堆栈空间或动态内存。

网友B: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因此需要避免使用过大的字符串或格式化字符串。

网友C:
在单片机编程中,printf 函数通常用于在调试或信息显示时输出格式化的字符串。在标准的C库中,printf 函数通常用于向控制台或标准输出设备(例如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D:
实现 putc 或 putchar 函数,以便 printf 可以调用它来输出字符。

网友E:
在源代码文件中包含必要的头文件,通常是stdio.h,以使用标准输入输出函数。

网友F:
单片机必须使用支持C语言标准库的编译器,如GCC、Keil、IAR等,这些编译器通常会包含标准C库函数。

网友G:
在使用printf函数之前,需要先初始化串口。这通常涉及到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以及打开串口的发送功能。

网友H:
如果单片机系统配备了显示屏或连接到了计算机的控制台,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输出信息到控制台。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进行特殊的配置或重定向,只需按照标准的C语言用法调用printf函数即可。

网友I:
我一般都是使用格式化字符串函数老实现功能。

网友J:
标准的C库中的 printf 函数可能过于复杂,不适合资源有限的单片机。因此,可能需要使用一个简化版或轻量级的 printf 实现

网友H:
使用printf时,通常也是通过串口输出

网友K:
在嵌入式系统中,尤其是单片机上,这样的标准输出设备可能并不存在,或者需要通过特定的硬件接口(如UART串口)来实现。

网友L:
使用微库的方法确实很简单,printf输出也很方便

网友M:
楼主使用的微库之后应该还需要进行重定向吧

网友N:
标准库printf直接输出,还是跟IDE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内存资源有限,因此需要避免使用过大的字符串或格式化字符串。

确实是需要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标准库printf直接输出,还是跟IDE有关系

对的

网友O:
标准库printf直接输出在单片机上的输出上面使用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P:
标准库printf直接输出更加方便高效

网友Q:
串口重定义函数经常使用,非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