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无数据域双向链表代码

楼主(2024-03-26):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无数据域双向链表进行插入和访问操作: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def.h> // 包含offsetof宏

// 定义节点结构体
struct Node
{
    struct Node* prev;
    struct Node* next;
};

// 定义测试结构体
struct Data
{
    int data;
    struct Node list;
};

// 插入节点到链表尾部
void insert(struct Node* head, struct Node* newNode)
{
    struct Node* current = head;

    while (current->next != NULL)
    {
        current = current->next;
    }

    newNode->prev = current;
    newNode->next = NULL;
    current->next = newNode;
}

// 打印链表内容
void printList(struct Node* head)
{
    printf("List: ");
    struct Node* current = head->next;

    while (current != NULL)
    {
        // 通过偏移量找到Test结构体的地址
     struct Data* test = (struct Data*)((char*)current - offsetof(struct Data, list));

        printf("%d -> ", test->data);
        current = current->next;
    }

    printf("NULL\n");
}

int main()
{
    // 创建链表头节点
    struct Node head;
    head.prev = NULL;
    head.next = NULL;

    // 创建并插入节点
    struct Data test1 = {1, {NULL, NULL}};
    struct Data test2 = {2, {NULL, NULL}};
    struct Data test3 = {3, {NULL, NULL}};

    // 插入节点到链表
    insert(&head, &test1.list);
    insert(&head, &test2.list);
    insert(&head, &test3.list);

    // 打印链表内容
    printList(&head);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定义了一个包含指向前一个节点和后一个节点的结构体 Node,以及一个包含整数数据和 Node 结构体的结构体 Data。然后实现了插入和打印链表的函数。在打印链表内容的函数中,通过 offsetof 宏获取 Data 结构体中 listNode 成员的偏移量,从而得到节点所在的地址,进而访问节点中存储的数据。

通过这个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使用无数据域双向链表进行插入和访问操作,以及如何使用 offsetof 宏来方便地获取结构体中成员的偏移量。

网友A:
这个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使用无数据域双向链表进行插入和访问操作,非常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B:
使用 offsetof 宏来方便地获取结构体中成员的偏移量

网友C:
链表的样例属具,方便获取结构体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何使用无数据域双向链表进行插入和访问操作,非常适合新手学习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表的样例属具,方便获取结构体偏移量

链表其实是指针的一种实例化

网友D:
无数据域双向链表进行插入和访问操作是最基本的操作

网友E:
使用无数据域双向链表进行插入和访问操作的例子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