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操作符"<<"的原生意义是按位左移

楼主(2024-03-26):
  1. 1<<2

它的意义是将整数1按位左移2位,即:

  1. 0000 0001   演变成      0000 0100

重载左移操作符,将变量或者常量左移到一个对象中

代码示例:

#include <stdio.h>

const char endl = '\n';

class Console
{
public:
    Console& operator <<(int i)
    {
        printf("%d\n",i);
        return *this;
    }
    Console& operator << (char c)
    {
       printf("%c\n",c);
       return *this;
    }
    Console& operator <<(const char* s)
    {
         printf("%s\n",s);
         return *this;
    }
    Console& operator << (double d)
    {
       printf("%f\n",d);
       return *this;
    }
};

Console cout;

int main()
{
     cout<<1 << endl;
     cout<<"TXP"<<endl;

     double a = 0.1;
     double b = 0.2;

     cout << a + b <<endl;

     return 0;
}

运行结果:

  1. root@txp-virtual-machine:/home/txp# ./a.out
  2. 1

  3. TXP

  4. 0.300000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直接使用printf函数去打印这个值,这个以前在书上,都是直接讲解把数值说送到输出流中去,但是你一开始学习cout函数(或者说你还没有接触到对象的时候,根本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如果进行了左移的重载之后,那么程序将产生神奇的变化,所以在 main() 中不用 printf() 和格式化字符串 '\n' 了,因为编译器会通过重载的机制会为我们选择究竟使用哪一个重载机制。

网友A:
左移运算非常简洁,尤其是编写流水灯的时候

很形象

网友B:
左移和右移对于IO来说操作非常方便

网友C:
左右移位对于位域运算也很实用

网友D:
重载左移操作符,将变量或者常量左移到一个对象中,这个使用非常不错

网友E:
1<<2它的意义是将整数1按位左移2位,移位高速快捷的使用

网友F:
重载左移操作符,将变量或者常量左移到一个对象中,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G(2024-05-17):
这些符号都要注意优先级

网友H:
左右移位其实是快速方便运行

楼主(2024-07-22):
引用 网友A:
左移运算非常简洁,尤其是编写流水灯的时候

确实是,直接流水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