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标准库

楼主(2024-03-26):
c++标准库:
1、标准库的特性:
  • C++标准库并不是C++语言的一部分
  • C++标准库是由类库和函数库组成的集合
  • C++标准库中定义的类和对象都位于std命名空间中
  • C++标准库的头文件都不带.h后缀,当然也兼容c语言里面的.h写法
  • C++标准库涵盖了C库的功能

2、C++编译环境的组成:
3、C++标准库预定义了很多常用的数据结构:
-<bitset>        -<set>          -<cstdio>
-<deque>         -<stack>        -<cstring>
-<list>          -<vector>       -<cstdlib>
-<queue>         -<map>          -<cmath>

代码示例:
<font color="rgb(117, 113, 94)">#include <cstdio></font>
<font color="rgb(117, 113, 94)">#include <cstring></font>
<font color="rgb(117, 113, 94)">#include <cstdlib></font>
<font color="rgb(117, 113, 94)">#include <cmath></font>

using namespace std;//所谓命名空间,是一种将程序库名称封装起来的方法,它就像在各个程序库中立起一道道围墙

int main()
{
    <font color="rgb(166, 226, 46)">printf</font>(<font color="rgb(166, 226, 46)">"Hello world!\n"</font>);

    char* p = (char*)malloc(16);

    strcpy(p, <font color="rgb(166, 226, 46)">"TXP"</font>);

    double a = 3;
    double b = 4;
    double c = sqrt(a * a + b * b);

    <font color="rgb(166, 226, 46)">printf</font>(<font color="rgb(166, 226, 46)">"c = %f\n"</font>, c);

    free(p);

    <font color="rgb(166, 226, 46)">return</font> 0;
}

输出结果:
  1. root@txp-virtual-machine:/home/txp# ./a.out
  2. Hello world!
  3. c = 5.000000

网友A:
标准库可以多用用,会有很好的提升的

网友B:
我觉得C++在单片机开发之中,用的还是少一些

网友C:
其实用C语言就行了,C++少吧

网友D:
这标准库多玩玩挺好的,自己可以少弄点代码了

网友E:
看着还不错啊,标准库其实就是为了降低代码量的吧

网友F:
有些比较常用的,用标准库实现确实不错

网友G:
C++和C语言可以混着用吗?

网友H:
这种C++的标准库是可以很快的运行吗?

网友I:
就用的CSTDIO这差不多

网友J:
其实搞个数学库挺好的,对于数据处理的方面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