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哪款MCU有模拟信号调理(OPAMP)外设

楼主(2024-03-26):
那款MCU有这种外设接口

网友A:
这个外设第一次见

网友B:
带一个内部的运放?

网友C:
AVRDA AVRDB系列。

网友D(2024-05-16):
这不直接找个代理商?问问多靠谱

网友E:
Microchip的PIC和dsPIC系列微控制器中,一些型号具有模拟信号调理(OPAMP)外设,好像是PIC24F系列

网友F:
这个dsPIC33EP256MC506、dsPIC33EP512MC806等型号的dsPIC33E系列数字信号控制器也包含OPAMP外设。我觉得可以

网友G:
这个不知道啊,没用过这种外设啊,是干啥的?

网友H:
感觉可以找新款的MCU应该一般都支持

网友I:
如果您需要使用OPAMP外设,建议查阅相关型号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和使用指导

网友J:
还会找FAE或者代理商吧,如果你非要这个外设的情况下

网友K:
这一般针对音频方面的MCU应该能支持吧

网友L:
感觉是高端一些的比如PIC32或者33这种系列应该支持

网友M(2025-08-30):
Microchip 的 PIC18F/K 系列、PIC24F/H 系列,STM32L0/L4 系列,TI 的 MSP430 部分型号均集成片上 OPAMP,可调理模拟信号。

网友N(2025-11-19):
PIC16F1789、dsPIC33CK 系列等 MCU 内置模拟信号调理的 OPAMP 外设。这些 OPAMP 可配置增益、滤波等,能直接调理传感器输出的微弱模拟信号,减少外部电路,提升系统集成度,适配温度、压力等模拟量采集场景,简化信号处理链路并降低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