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140 DMA 学习笔记

楼主(2024-03-26):
一、DMA简介

DMA全称为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存储器访问。在进行DMA传输前,CPU将总线控制权交给DMA,通过共享系统总线,实现无需CPU参与的快速数据传输,能够直接将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复制到另一个地址空间,DMA在数据传输结束后将总线控制权交回CPU。

MM32F0140内置5路通用DMA,可以管理设备到存储器、存储器到设备与存储器到存储器的数据传输,每个通道都有专门的硬件DMA请求逻辑,也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触发每个通道。

MM32F0140的DMA模块所支持的外设类型包括UART、I2C、SPI、ADC与通用、高级和基础定时器,当DMA从外设产生的请求通过逻辑或输入DMA控制器时,为避免冲突,在一个通道中,同时只能有一个外设DMA请求有效,详细各通道DMA请求如图1所示。

图1. 各通道DMA外设请求

二、DMA配置

DMA的配置涉及到传输模式、数据宽度、外设地址、存储器地址、通道优先级、数据传输数量、中断使能、自动重装载及指针增量。

传输模式

1)存储器到外设模式

配置DMA_CCRx寄存器(x由1 ~ 7)的DIR位选择传输方向,该位置1,传输方向为从存储器读;DMA_CCRx寄存器的MEM2MEM位置0,关闭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2)外设到存储器模式

配置DMA_CCRx寄存器的DIR位选择传输方向,该位置0,传输方向为从外设读;DMA_CCRx寄存器的MEM2MEM位置0,关闭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3)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地址到存储器地址:DMA_CCRx寄存器的MEM2MEM位置1,使能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DIR位置0,从外设读。

数据传输方向为存储器地址到外设地址:DMA_CCRx寄存器的MEM2MEM位置1,使能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DIR位置1,从存储器读。

注意,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不能与循环模式同时使用。

4)循环模式

若需要循环读写缓冲区或进行连续的数据传输,则可以进入循环模式。配置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中的CIRC位为1,使能循环模式。在循环模式下,若DMA传输数量递减为0,则重新加载先前配置的数值,继续进行DMA数据传输。

自动重新加载

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的ARE位控制自动重装载,若ARE位置1,则使能自动重装载传输数量,当DMA通道x传输数量寄存器(DMA_CNDTRx)中数值为0时,会自动将DMA_CNDTRx寄存器中的值加载为之前配置的数值;若ARE位置0,则禁止自动重装载传输数量。

数据宽度

DMA的数据宽度配置包含:存储器数据宽度配置与外设数据宽度配置,可独立配置为字节、半字、全字。

存储器数据宽度由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的MSIZE位控制,MSIZE[1:0]为00则数据宽度为8bit,MSIZE[1:0]为01则数据宽度为16bit,MSIZE[1:0]为10则数据宽度为32bit。

外设数据宽度配置由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的PSIZE位控制,可配置为8bit, 16bit或32bit,MSIZE位与PSIZE位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宽度对应位

存储器/外设地址

DMA的地址配置包含:存储器地址的配置与外设地址的配置。
对DMA通道x存储器地址寄存器(DMA_CMARx)进行赋值,从而配置存储器地址,存储器地址可作为数据传输的源或目标。
对DMA通道x外设地址寄存器(DMA_CPARx)进行赋值,从而配置外设地址,外设地址是外设数据寄存器的基地址,作为数据传输的源或目标。
源和目标地址必须根据各自配置的数据传输宽度对齐。

指针增量

指针增量配置:每次传输后指针自动向后递增或保持不变。
操作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的MINC位,若MINC位置1,则DMA配置为存储器地址递增模式,存储器的访问地址可以按照步长累加,不需要每次都去设置访问地址;若MINC位置0,则每次DMA传输固定访问同一个地址。
设置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的PINC位,若PINC位置1,则DMA配置为外设地址递增模式,外设的访问地址可以按照步长累加;若PINC位置0,则每次DMA传输固定访问同一个地址。
外设或存储器配置为增量模式时,下一个要传输的地址将是前一个地址加上步长,步长取决于所选的数据宽度,首个传输的地址存放在DMA通道x外设地址寄存器(DMA_CPARx)/DMA通道x存储器地址寄存器(DMA_CMARx)中。

优先级

仲裁器根据通道请求的优先级来启动外设或存储器的访问,优先处理软件优先级高的请求,当软件优先级相同时,默认编号更低的通道优先处理。每个通道的优先级可在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中的PL位配置,优先级分为四种:最高优先级(PL[1:0]=11)、高优先级(PL[1:0]=10)、中等优先级(PL[1:0]=01)与低优先级(PL[1:0]=00)。

数据传输数量

数据传输数量的最大值为65535,将数据传输数量值赋值到DMA通道x传输数量寄存器(DMA_CNDTRx),每次传输后,DMA_CNDTRx递减,表示剩余多少次DMA传输。
当数值递减为0时,数据全部传输完毕。若对应通道配置为自动重加载模式时,DMA_CNDTRx寄存器中的内容将被自动重新加载为之前配置时的数值。

中断

每个通道支持3种事件标志:DMA半传输(HTIF)、DMA传输完成(TCIF)和DMA传输出错(TEIF),各通道单独的中断请求由这3种事件标志逻辑或起来。可通过配置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的TCIE位为1使能传输完成中断,配置HTIE位为1使能半传输中断,配置TEIE位为1使能传输错误中断。

三、实验

本实验演示DMA burst搬运模式的中断行为,配置DMA的传输模式为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且传输方向为从存储器读,开启自动重装载,宽度配置为全字,指针递增,优先级为低优先级,设置两数组为DMA数据传输地址,配置传输数量为16。DMA配置完成后,进行DMA数据传输,使能DMA通道,当产生半传输中断,设置半传输标志为true,当产生传输完成中断,设置传输完成标志为true,清除中断标志位。本实验可通过串口调试工具观察数据传输现象,当DMA传输已到一半时串口打印"half",当DMA传输完成时串口打印"done"。

启用外设时钟 enable_clock()

实验使用DMA1,并通过UART串口显示实验结果,因此需要启用DMA与UART的外设时钟。

void enable_clock()
{
    /* Enable UART1 clock. */
    RCC->APB2ENR |= RCC_APB2_PERIPH_UART1;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AHB1ENR |= RCC_AHB1_PERIPH_GPIOA;
    /* Enable DMA1 clock. */
    RCC->AHB1ENR |= RCC_AHB1_PERIPH_DMA1;
}

配置引脚 pin_init()

实验现象通过串口显示,因此配置UART的TX(PA9)与RX(PA10)引脚。

void pin_init()
{
    /* Setup PA9, PA10. */
    GPIOA->CRH &= ~GPIO_CRH_MODE9_MASK;
    GPIOA->CRH |= GPIO_PinMode_AF_PushPull;     /* PA9 multiplexed push-pull output. */
    GPIOA->AFRH &= ~GPIO_AFRH_AFR_MASK;
    GPIOA->AFRH |= (GPIO_AF_1 << GPIO_CRH_MODE9_SHIFT);   /* Use AF1. */

    GPIOA->CRH &= ~GPIO_CRH_MODE10_MASK;
    GPIOA->CRH |= GPIO_PinMode_In_Floating;     /* PA10 floating input. */
    GPIOA->AFRH |= (GPIO_AF_1 << GPIO_CRH_MODE10_SHIFT);    /* Use AF1. */
}

UART初始化 uart_init()

初始化UART,配置时钟频率、波特率、数据长度、停止位、传输模式及是否使用校验。

void uart_init()
{
    /* Clear the corresponding bit to be used. */
    UART1->CCR &= ~( UART_CCR_PEN_MASK | UART_CCR_PSEL_MASK | UART_CCR_SPB0_MASK | UART_CCR_SPB1_MASK | UART_CCR_CHAR_MASK );
    UART1->GCR &= ~( UART_GCR_AUTOFLOWEN_MASK | UART_GCR_RXEN_MASK | UART_GCR_TXEN_MASK );
    /* WordLength. */
    UART1->CCR |= UART_CCR_CHAR_MASK;
    /* XferMode. */
    UART1->GCR |= (UART_XferMode_RxTx << UART_GCR_RXEN_SHIFT);
    /* Setup baudrate, BOARD_DEBUG_UART_FREQ = 48000000u, BOARD_DEBUG_UART_BAUDRATE = 9600u. */
    UART1->BRR = (BOARD_DEBUG_UART_FREQ / BOARD_DEBUG_UART_BAUDRATE) / 16u;
    UART1->FRA = (BOARD_DEBUG_UART_FREQ / BOARD_DEBUG_UART_BAUDRATE) % 16u;
    /* Enable UART1. */
    UART1->GCR |= UART_GCR_UARTEN_MASK;
}

DMA初始化 dma_init()

操作DMA_CCRx寄存器,配置输出传输模式、传输方向、外设和存储器的增量模式、外设和存储器的数据宽度、通道优先级和指针增量;操作DMA_CNDTRx寄存器,配置DMA传输数量,DMA传输完成一次,该数值减1,且在DMA传输期间DMA_CNDTRx寄存器不可被写入;操作DMA_CPARx寄存器,配置外设寄存器地址,由于本实验配置DMA传输方向为从存储器读,因此该外设地址在DMA传输时作为目标地址;操作DMA_CMARx寄存器,配置数据存储器的地址,DMA传输时从该存储器地址加载数据。

void dma_init()
{
    uint32_t ccr = 0u;
    ccr |= DMA_CCR_DIR_MASK;  /* Data transmission direction is: read from memory. */
         | DMA_CCR_MEM2MEM_MASK;  /* Xfer mode: memory to memory. */
         | DMA_CCR_ARE_MASK;   /* Enable automatic reloading. */
         | DMA_CCR_PINC(DMA_AddrIncMode_IncAfterXfer)  /* DMA_AddrIncMode_IncAfterXfer=1u, peripheral increment mode. */
         | DMA_CCR_MINC(DMA_AddrIncMode_IncAfterXfer)  /* Memory increment mode. */
         | DMA_CCR_PSIZE(DMA_XferWidth_32b)  /* DMA_XferWidth_32b = 2u, peripheral size 32 bits. */
         | DMA_CCR_MSIZE(DMA_XferWidth_32b)  /* Memory size 32 bits. */
         | DMA_CCR_PL(DMA_Priority_Low)  /* DMA_Priority_Low = 0u, low priority. */
         ;
    DMA1->CH[0].CCR = ccr;  /* channel number = 0 refer to DMA1_CH1. */
    DMA1->CH[0].CNDTR = DMA_BUFF_COUNT;  /* DMA_BUFF_COUNT = 16u, data transmission quantity. */
    DMA1->CH[0].CPAR = (uint32_t)app_dma_buff_to;  /* Set arry app_dma_buff_to as peripheral address. */
    DMA1->CH[0].CMAR = (uint32_t)app_dma_buff_from;  /* Set arry app_dma_buff_from as memory address. */
}

使能DMA enable_dma()

操作DMA_CCRx寄存器的ENABLE位,使能通道1,在通道使能后可进行DMA传输。

  1. void enable_dma()
  2. {
  3.     DMA1->CH[0].CCR |= DMA_CCR_EN_MASK;  /* Enable DMA1 channel 1. */
  4. }

使能中断 enable_interrupt()

操作DMA_CCRx寄存器的TCIE位置1,使能传输完成中断;HTIE位置1,使能半传输中断。

void enable_interrupt()
{
    DMA1->CH[0].CCR |= (DMA_CHN_INT_XFER_HALF_DONE & 0xEu);  /* DMA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
    DMA1->CH[0].CCR |= (DMA_CHN_INT_XFER_DONE & 0xEu);  /* DMA end of transfer interrupt. */
}

配置NVIC NVIC_EnableIRQ()

使用Cortex-M0 core_cm0.h头文件中的NVIC_EnableIRQ使能中断,由于DMA初始化时配置使用通道1,因此使用DMA1通道1全局中断DMA1_CH1_IRQn.

  1. NVIC_EnableIRQ(DMA1_CH1_IRQn)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DMA1_CH1_IRQHandler()

读DMA中断状态寄存器(DMA_ISR)获取当前中断状态,当产生半传输中断,令定义的半传输标志app_dma_xfer_half_done为true;当产生传输完成中断,令定义的传输完成标志app_dma_xfer_done为true。操作DMA中断标志清除寄存器(DMA_IFCR)对应位置1,清除对应中断。

void DMA1_CH1_IRQHandler()
{
    uint32_t flags = DMA1->ISR & 0xFu;

    if (flags & DMA_CHN_INT_XFER_HALF_DONE)  /* DMA half transfer interrupt. */
    {
        app_dma_xfer_half_done = true;
    }

    if (flags & DMA_CHN_INT_XFER_DONE)  /* DMA end of transfer interrupt. */
    {
        app_dma_xfer_done = true;
    }

    DMA1->IFCR = (flag & 0xFu);  /* Clear interrupt. */
}

main()函数

main()函数结合上述操作,初始化DMA,设置变量app_dma_xfer_done为传输完成标志,设置变量app_dma_xfer_half_done为DMA已传输一半的标志,设置数组app_dma_buff_from[]为源,即DMA传输时从该存储器地址加载数据,设置数组app_dma_buff_to[]为数据存储地址,设置变量DMA_BUFF_COUNT为数据传输数量,传输数量为16,每次传输后,该数值递减,当数值递减为0时,数据传输完毕,配置自动重加载模式,数据传输数量会被自动重新加载为之前配置时的数值。当检测到半传输中断标志产生,串口打印"half",检测到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产生,串口打印"done"。本实验在串口输入数据时进行DMA传输,将源地址app_dma_buff_from[]中的数据通过DMA传输到app_dma_buff_to[]地址中。实验现象如图3所示。

int main()
{
    uint8_t c;

    enable_clock();
    pin_init();
    uart_init();

    printf("\r\ndma_burst_interrupt example.\r\n");

    dma_init();
    NVIC_EnableIRQ(DMA1_CH1_IRQn);
    enable_interrupt();

    for (uint32_t i = 0u; i < DMA_BUFF_COUNT; i++)
    {
        app_dma_buff_from[i] = i;
        app_dma_buff_to[i] = 0u;
    }

    while (1)
    {
        c = getchar();
        putchar(c);

        for (uint32_t i = 0u; i < DMA_BUFF_COUNT; i++)
        {
            app_dma_buff_to[i] = 0u;
        }
        app_dma_xfer_done = false;
        app_dma_xfer_half_done = false;

        enable_dma();

        while (!app_dma_xfer_half_done)
        {}
        printf("half.\r\n");
        app_dma_xfer_half_done = false;

        while (!app_dma_xfer_done)
        {}
        printf("done.\r\n");
        app_dma_xfer_done = false;
    }
}

图3.实验现象

网友A(2024-06-04):
在什么情况下 需要使用dma呢

网友B:
一般来说一个单片机有多少路的dma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一个单片机有多少路的dma呢

一般来说都能有十几路的样子吧

网友D: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dma的功能了呢

网友E:
使用dma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节省cpu的开销

网友F:
使用多少路dma就初始化多少路dma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