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RAII在动态内存管理中的使用

楼主(2024-03-26):
RAII也常用于管理动态分配的内存,通过在对象构造函数中分配内存,在析构函数中释放内存。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memory>

class MemoryRAII {
public:
    explicit MemoryRAII(size_t size) : data(new int[size]) {
        std::cout << "Memory allocated." << std::endl;
    }

    ~MemoryRAII() {
        delete[] data;
        std::cout << "Memory deallocated." << std::endl;
    }

    // 其他内存操作方法

private:
    int* data;
};

int main() {
    try {
        MemoryRAII memory(10);

        // 在这里进行内存的读写操作,不用担心忘记释放内存

    } catch (const std::exception& e) {
        std::cerr << "Exception: " << e.what() << std::endl;
    }

    return 0;
}

网友A:
在对象构造函数中分配内存,在析构函数中释放内存

网友B:
管理动态分配的内存也是需要功底的

网友C:
对象构造函数中分配内存,在析构函数中释放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