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存储器分类

楼主(2024-03-26):
1 RAM与ROM
按照存储器存放信息易失性,可分为RAM和ROM:

RAM:随机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读写速度快,但掉电时会丢失其存储的内容
ROM: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存储的内容掉电后不会丢失
1.1 RAM
按照RAM存储单元的工作原理,又可分为如下几类: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Static RAM),它是靠触发器的自保护功能存储数据,数据一旦写入,其信息就稳定的保存在电路中等待读出,无论读出多少次,只要不断电,信息会一直保存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Dynamic RAM),它将每个位存储为对一个电容的充电,而它的电容容量小,易漏电,因此需要定时给电容补电,通常称为"刷新"
DDR SDRAM: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ouble Date Rate SDRAM),或称为DDR。DDR内存是在SDRAM内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1.2 ROM
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grammable ROM)
EPROM:可抹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
EEPROM:电子式可抹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
2 Cache
Cache是一种比常见内存更快的存储器,一般称为高速缓存存储器。

根据Cache的工作机制,可分为:

回写式Cache:当CPU执行写数据时,回写式Cache只把该数据写入其数据地址对应的Cache中,不直接写入内存。仅当该Cache块需要替换时,才把Cache写回写入内存中
写通式Cache:当CPU执行写数据时,写通式Cache必须同时把该数据写入其数据地址对应的Cache块和内存中。
3 其它
3.1 Flash
Flash称为快闪存储器,简称闪存,因其擦除和写入速度比较快而得名。

Flash是EEPROM的变种,不同的是EEPROM能在字节水平上进行擦除重新,而Flash需要在块的水平上进行擦除。

NOR Flash:它带有SRAM接口,有足够的地址引脚来寻址,可以方便地存取其内部的每一个字节,因此可直接连接总线系统,构成内存储器
NAND Flash:它使用复杂的I/O口来串行地存取数据,采用串行接口,不能直接构成内存,只能用来构成外部存储器
两者的一些特点对比:

NOR的读速度比NAND稍快
NAND的写速度比NOR快很多
NAND的擦除速度也比NOR快很多
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
NOR上可直接运行程序,NAND只能存储信息
3.2 磁盘、光盘等
磁盘:利用磁头变化和磁化电流进行读/写的存储器
光盘:用光学方式读/写信息的圆盘
CF卡:紧凑式闪存(Compact Flash),由SanDisk公司于1994年生成,并制定相关规范
SD卡:安全数字存储卡(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

网友A:
RAM与ROM在计算机中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光盘的材质是如何进行读写存储的?

网友C:
NOR的读速度比NAND稍快,NAND的写速度比NOR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