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7Q84

楼主(2024-03-26):
有没有大神调试过PIC18F47Q84,通过CAN总线进行APP代码升级啊

网友A:
这个应该要基于现有的串口的BOOTLOADER进行移植。
还有个思路是用另外一个MCU做转换桥,把电脑串口数据转换为CAN数据,和目标芯片47Q84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要基于现有的串口的BOOTLOADER进行移植。
还有个思路是用另外一个MCU做转换桥,把电脑串口数据转换 ...

有没有CAN轮询接收数据的例程啊?MCC生成的都是默认用中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CAN轮询接收数据的例程啊?MCC生成的都是默认用中断的

有呀。这个例程里的RX就是查询的 https://microchip.my.site.com/s/ ... 8F27Q84---MCC-ba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