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算法系列:基于 FPGA 的图像边缘检测系统设计(sobel算法)

楼主(2024-03-26):
今天给大侠带来基于 FPGA 的图像边缘检测设计,话不多说,上货。

设计流程如下:mif文件的制作→ 调用 ip 核生成rom以及仿真注意问题→ 灰度处理→ 均值滤波:重点是3*3 像素阵列的生成→ sobel边缘检测→ 图片的显示→ 结果展示 。

一、mif文件的制作

       受资源限制,将图片像素定为 160 * 120,将图片数据制成 mif 文件,对 rom ip 核进行初始化。mif文件的制作方法网上有好多办法,因此就不再叙述了,重点说mif文件的格式。

mif文件的格式为:

WIDTH=16 ;    //数据位宽

DEPTH=19200 ;   // rom 深度即图片像素点的个数
ADDRESS_RADIX=UNS ;   //地址数据格式
DATA_RADIX=BIN ;   //数据格式
CONTENT
BEGIN
0:1010110011010000 ;     // 地址 :数据 ;注意格式要和上面定义的保持统一
1:1010110011010000 ;
2:1010010010110000 ;
......
19198:1110011011111001 ;
19199:1110011011011000 ;
END;

二、ip 核生成 rom 及仿真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ip 核生成 rom

1、Tools ->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2、Create a new custom megafuction variation

3、Memory Compier -> ROM -> Verilog HDL -> 自定义名称

仿真注意问题:

1、仿真时要注意是否有 altera_mf 库文件,否则会报错。
Module 'altsyncram' is not define
解决方案:
(1).下载 altera_mf 库文件;

(2). 仿真时将 altera_mf.v 与其他文件一起加入到 project 中。

2、要将 .mif 文件放在仿真工程目录下,即与 .mpf 文件在一起,否则将不会有数据输出。

三、灰度处理

        任何颜色都由红、绿、蓝三原色组成,假如原来某点的颜色为( R,G,B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方法,将其转换为灰度:

  • 浮点算法:Gray=0.299R+0.587G+0.114B
  • 平均值法:Gray=(R+G+B)/3;
  • 仅取单色(如绿色):Gray=G;

        将计算出来的Gray值同时赋值给 RGB 三个通道即RGB为(Gray,Gray,Gray),此时显示的就是灰度图。通过观察调色板就能看明了。 通过观察可知,当RGB三个通道的值相同时即为灰色,Gray的值越大,颜色越接近白色,反之越接近黑色(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不严谨错误之处请大神指正)。这是在线调色板网址,可以进去自己研究一下。

站长工具颜色代码查询、RGB颜色值:

http://tool.chinaz.com/tools/selectcolor.aspx

        此次采用是浮点算法来实现灰度图的,我的图片数据是RGB565 格式 ,难点: 如何进行浮点运算。思路:先将数据放大,然后再缩小。

例如:

Gray=0.299R+0.587G+0.114B转化为 Gray=(77R+150G+29B)>>8 即可,这里有一个技巧,若 a 为 16 位即 a [15:0],那么 a>>8 与 a [15:8]是一样的。

核心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red_r1   <= 0 ;
          green_r1 <= 0 ;
          blue_r1  <= 0 ;
       end
       else begin
       red_r1   <= red   * 77 ;        //放大后的值
       green_r1 <= green * 150;
       blue_r1  <= blue  * 29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Gray <= 0;    // 三个数之和
       end
       else begin
               Gray <= red_r1 + green_r1 + blue_r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post_data_in <= 0;  //输出的灰度数据
       end
       else begin
              post_data_in <= { Gray[13:9], Gray[13:8], Gray[13:9] };//将Gray值赋值给RGB三个通道
       end
end

四、均值滤波

均值滤波的原理做图像处理, “把每个像素都用周围的8个像素来做均值操作 ”, 比如:

        图通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 非常明显的, 这个3*3区域像素的颜色值分别是5,3,6,2,1,9,8,4,7那么中间的1这个像素的过滤后的值就是这些值的平均值, 也就是前面的计算方法:(5+3+6+2+1+9+8+4+7)/9=5

       一目了然。那么这个均值滤波有什么用处呢?主要还是平滑图像的用处, 有的图像的锐度很高,用这样的均值算法,可以把锐度降低。使得图像看上去更加自然,下面就有几幅图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原图:

平滑处理后:

这里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不同的, 没有好坏之分,就是第二幅图片看上去更为平滑。继续我们的问题, 那这里均值平滑是否具有去除噪声的功能呢?我们搞来了椒盐噪声(就是随机的白点,黑点)来试试手:

噪声图(5%):

平滑处理之后:

        首先这里的噪声还是比较小的, 只有5%,从均值的效果来看的话, 我可以说几乎没有用,其实直观的想也可以判断, 因为这里的处理并没有剔除这些噪声点, 而只是微弱地降低了噪声,所以效果可以想见的。 最后的时候还是贴上一段处理的代码:

void meanFilter (unsigned char* corrupted, unsigned char* smooth, int width, int height)

{

  memcpy ( smooth, corrupted, width*height*sizeof(unsigned char) );

  for (int j=1;j<height-1;j++)

       {
          for (int i=1;i<width-1;i++)
          {
           smooth [ j*width+i ] = (  corrupted [ (j-1)*width+(i-1) ] + corrupted [ (j-1)*width+i] + corrupted [ (j-1)*width+(i+1) ] +

     corrupted [ j*width+(i-1) ]    + corrupted [ j*width+i]   + corrupted [ j*width+(i+1) ] +
     corrupted [ (j+1)*width+(i-1) ] + corrupted [ (j+1)*width+i] + corrupted [ (j+1)*width+(i+1) ] ) / 9;

            }
        }
     }

简单的从1...width-1来处理, 所以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像素就简单的抛掉了, 如果只是简单的看看效果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何生成 3*3 的像素阵列。可以利用 ip 核生成移位寄存器 ,方法与 ip 核生成 rom 一样,详情见 ip 核 生成 rom 操作 。

        仿真波形如下 row_1 , row_2 , row_3 是指图像的第一、二、三行的数据,Per_href 是行有效信号(受VGA时序的启发,从 rom 中读取数据时设计了行有效和场有效的控制信号,事半功倍,有了利于仿真查错和数据的控制)。从 3 开始就出现了3*3 的像素阵列,这时候就可以求取周围 8 个像素点的平均值,进行均值滤波。

        下面这个图表示的是FPGA 如何将矩阵数据处理成并行的像素点,可以结合下面的代码好好理解,这也是精华所在。

       正方形红框框起来的是第一个完整的 3*3 矩阵,长方形红框框起来的是并行的像素点,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求得平均值,进行均值滤波。

从下图也能看到 3*3 矩阵从左往右滑动。

第一个3*3 阵列。

0  1  2   -- >  p11 p12 p13
3  4  5   -- >  p21 p22 p23
6  7  8   -- >  p31 p32 p33

核心代码如下:

reg [5:0]p_11,p_12,p_13;  // 3 * 3 卷积核中的像素点

reg [5:0]p_21,p_22,p_23;
reg [5:0]p_31,p_32,p_33;
reg [8:0]mean_value_add1,mean_value_add2,mean_value_add3;//每一行之和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p_11,p_12,p_13} <= {5'b0,5'b0,5'b0}   ;
           {p_21,p_22,p_23} <= {15'b0,15'b0,15'b0};
          {p_31,p_32,p_33} <= {15'b0,15'b0,15'b0};

         end
       else  begin
       if(per_href_ff0==1&&flag_do==1)begin
        {p_11,p_12,p_13}<={p_12,p_13,row_1};
        {p_21,p_22,p_23}<={p_22,p_23,row_2};
        {p_31,p_32,p_33}<={p_32,p_33,row_3};

     end
     else begin
            {p_11,p_12,p_13}<={5'b0,5'b0,5'b0};
            {p_21,p_22,p_23}<={5'b0,5'b0,5'b0}
            {p_31,p_32,p_33}<={5'b0,5'b0,5'b0}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mean_value_add1<=0;
        mean_value_add2<=0;
        mean_value_add3<=0;

    end
    else if(per_href_ff1)begin
        mean_value_add1<=p_11+p_12+p_13;
        mean_value_add2<=p_21+   0   +p_23;
        mean_value_add3<=p_31+p_32+p_33;
    end
end

wire [8:0]mean_value;//8位数之和

wire [5:0]fin_y_data; //平均数,除以8,相当于左移三位。

assign mean_value=mean_value_add1+mean_value_add2+mean_value_add3;

assign fin_y_data=mean_value[8:3];

五、sobel 边缘检测

边缘检测的原理

该算子包含两组 3x3 的矩阵,分别为横向及纵向,将之与图像作平面卷积,即可分别得出横向及纵向的亮度差分近似值。A代表原始图像的 3*3 像素阵列,Gx及Gy分别代表经横向及纵向边缘检测的图像,其公式如下:

图像的每一个像素的横向及纵向梯度近似值可用以下的公式结合,来计算梯度的大小。

如果梯度G大于某一阀值则认为该点(x,y)为边缘点。

用的是边缘检测算法。

难点:

(1)掌握了 3*3 像素阵列,Gx 与 Gy 就很好计算了。

注意问题:为了避免计算过程中出现负值,所以将正负值分开单独计算,具体见代码)

(2)G的计算需要开平方,如何进行开平方运算Quartus ii 提供了开平方 ip 核,因此我们直接调用就好了 。

代码如下:

reg [8:0] p_x_data ,p_y_data ;  // x 和 y 的正值之和

reg [8:0] n_x_data ,n_y_data ; // x 和 y 的负值之和
reg [8:0] gx_data  ,gy_data  ; //最终结果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p_x_data <=0;
       n_x_data <=0;
       gx_data   <=0;

    end

    else if(per_href_ff1==1) begin

         p_x_data <= p_13 + (p_23<<1) + p_33 ;
        n_x_data <= p_11 + (p_12<<1 )+ p_13 ;
        gx_data   <= (p_x_data >=n_x_data)? p_x_data - n_x_data : n_x_data - p_x_data ;

     end

    else begin
         p_x_data<=0;
         n_x_data<=0;
         gx_data <=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p_y_data <=0;
       n_y_data <=0;
       gy_data   <=0;

    end

    else if(per_href_ff1==1) begin
        p_y_data <= p_11 + (p_12<<1) + p_13 ;
        n_y_data <= p_31 + (p_32<<1) + p_33 ;
        gy_data   <= (p_y_data >=n_y_data)? p_y_data - n_y_data : n_y_data - p_y_data ;

       end

       else begin
        p_y_data <=0;
        n_y_data <=0;
        gy_data   <=0;
       end
end

//求平方和,调用ip核开平方

reg [16:0] gxy; // Gx 与 Gy 的平方和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gxy<=0;
    end
    else begin
        gxy<= gy_data* gy_data + gx_data* gx_data ;
    end
end

wire [8:0] squart_out ;

altsquart  u1_altsquart (     //例化开平方的ip核
    .radical (gxy),
    .q       (squart_out),  //输出的结果
    .remainder()
                       );

//与阈值进行比较

reg [15:0] post_y_data_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post_y_data_r<=16'h00;
    end
    else if(squart_out>=threshold)
         post_y_data_r<=16'h00  ;
    else
         post_y_data_r<=16'hffff  ;

end

六、图片的显示

       本来是想用 VGA 来显示图片的,由于条件的限制没能实现,最终只能将处理完的数据输出保存在 .txt 文件中,然后借助网页进行显示。

难点:

(1) 如何将数据流输出保存到 .txt 文件中。

(2) 网页的使用及注意事项。在testbench里加入下面所示代码即可将图片数据保存到 .txt 文本。

代码如下:

  integer w_file;

     initial

     w_file = $fopen("data_out_3.txt");   //保存数据的文件名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flag_write==1&&post_href==1)//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义

        $fdisplay(w_file,"%b",post_y_data);

      end

网页的界面如下,将参数设置好以后就可以显示图片。

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wkJHtAxVHWWijSLczH0Ng
提取码:e87j

        注意:由于此网站是量身定做的,所以只能显示数据格式为RGB565的16位二进制的数才能正确显示,注意不能有分号,正确格式示例如下,必须严格遵守。

七、结果展示

        小结:均值滤波处理后的图片有明显的黑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生成 3*3 像素矩阵和取像素值时数据有损失造成的,但是这也是可以优化的,后续我会继续努力不断完善。本次只是简单对一幅图像进行边缘检测,我的后续目标是实现图片的实时处理,这又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了,SDRAM、摄像头驱动等等等,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知道的实在是太少了,***在路上,学无止境。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一些和我一样热爱 FPGA 图像处理的朋友。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