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IC] 电机驱动IC有推荐吗?

楼主(2024-03-26):
分别可以驱动什么电机?驱动和电机一般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有合适的,146系列,加我微信给你发资料。17688764536

网友B:
一些专门的电机驱动模块,如L298N模块、TB6612FNG模块等

网友C:
DRV8833/DRV8871

网友D:
你想控制什么电机?无刷还是有刷?

网友E:
DRV8711、DRV8323和DRV10983等。

网友F:
TB6612FNG 是一款双路H桥电机驱动IC,适用于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驱动。它具有低噪音、低功耗、高驱动能力等特点,同时还具有过流、过热、短路等保护功能。

网友G:
性价比高的电机驱动IC可供选择,如L298N、TB6612FNG

网友H:
电机控制应用IC一般都是内部集成了运放以及前级驱动器。

网友I:
TMC2208/TMC2209

网友J:
HR4988、L298N、L293D、TB6612FNG、A4988、DRV8825和TMC2208等。这些电机驱动IC各自具有特点和适用场景。

网友K:
L293D/L298N 这是两款常用的双H桥电机驱动IC

网友L:
英飞凌(Infineon)的TLE987x系列、TLE925x系列和TLE490x系列等。

网友M:
DRV8833:这是一款双H桥电机驱动器,适用于控制双直流电机或者一个双极步进电机。它具有高电压和高电流的支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