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F415在rt-thread中挂载U盘

楼主(2024-03-26):
有没有大佬在rt-thread使用usb host挂载u盘,u盘接上去后没反应

网友A(2024-06-04):
在RT-Thread中使用USB主机(USB Host)挂载U盘时,如果U盘接上去后没有反应,可能是程序不对了吧

网友B:
驱动支持是否OK,首先确保RT-Thread的USB主机驱动已经正确配置和编译到系统中。检查配置文件和Makefile,确保USB主机驱动已经包含在内,并且正确地与硬件进行了匹配

网友C:
USB主机初始化成功了吗?在使用USB主机挂载U盘之前,需要进行USB主机的初始化

网友D:
建议楼主,确保在应用程序中正确地初始化USB主机,并启动USB主机任务。可以参考RT-Thread的USB主机驱动文档和示例代码,确保初始化过程正确

网友E:
USB设备检测能不能检测到?在U盘插入后,USB主机需要能够正确地检测到U盘设备。确保USB主机驱动能够正确地识别和枚举U盘设备

网友F:
其实可以使用USB调试工具(如USB分析仪)来观察USB主机和U盘之间的通信情况,以确定是否成功检测到U盘设备

网友G:
文件系统是否支持?在挂载U盘之前,确保RT-Thread中已经正确配置和编译了支持U盘的文件系统(如FATFS)

网友H:
一般要检查配置文件和Makefile,确保文件系统支持已经包含在内,并正确地与USB主机驱动进行了集成

网友I:
挂载过程查一查,在检测到U盘设备后,需要进行挂载操作才能访问U盘中的文件。确保在应用程序中正确地进行U盘的挂载操作,并指定正确的挂载路径和文件系统类型

网友J:
建议查阅RT-Thread的官方文档、论坛或联系RT-Thread社区,以获取更详细的技术支持和帮助

网友K:
U盘接上去没有反应的话,说明你的软件移植还有问题。

网友L:
大概率还是你的软件移植有问题,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