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什么是馈线

楼主(2024-03-26):
馈线是早期电视机与室外天线连接的信号线,外形扁平一般为双线,线体为绝缘塑料,外部没有屏蔽层,抗干扰能力极差,室外使用其性能还会受阴雨天气的影响。 现在由于有线电视的普及电视信号线完全由同轴电缆取代。
馈线包括天线的下引线和系统的干线、支干线、支线、用户线等。有线电视系统中采用的馈线主要有扁馈线、同轴电缆和光缆三种。应用最多的是同轴电缆。
它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地传输信号能量,将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功率以最小的损耗传送到发射天线的输入端,或将天线接收到的信号以最小的损耗传送到接收机输入端,同时本身不产生杂散干扰信号,这样,就要求传输线必须屏蔽。当馈线的物理长度等于或大于所传送信号的波长时,传输线又叫做长线。
常用的馈线种类:
扁馈线
扁馈线又称平行馈线,它由两根平行导线组成,两根导线之间用聚氯乙烯或聚乙烯等绝缘材料固定,我国生产的馈线主要有SBVD和SBYD两种,前者质地较硬,后者质地较软,但前者比后者损耗小。由于平行馈线的两根导线对地电容相等,故又称平衡式或对称式馈线。
平行馈线的导线直径在1毫米至几毫米之间,两根导线间距不超过被传输信号波长的1/10,一般的为13mm左右。平行馈线的特性阻抗为300Ω,抗干扰能力差,但价格便宜。平行馈线对传输信号的损耗较大,所以在有线电视系统中,部件与部件之间的连接线段和部分用户线采用扁馈线。
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同轴电缆损耗小,抗干扰性强,常用同轴电缆的特性阻抗为75Ω和50Ω,在城市有线电视中,同轴电缆直接与信号源与电视机相连,是较理想的电视信号传输线。常用的同轴电缆由内导体、绝缘层、屏蔽层和外保护层等组成。 [1]
内导体在电缆中主要起信号传导的作用,常采用实心铜导线。大直径电缆为了增大机械强度,也有采用铜包钢作为内导体。
屏蔽层由铜丝编织而成,起导电和屏蔽的双重作用,使用时金属屏蔽端应接地。
绝缘体处于内导体与金属屏蔽层之间,要求采用高频损耗小的绝缘介质,制成类似莲藕心的结构。由于绝缘体的支撑作用使导体与屏蔽层同心,故称为同轴电缆。
外保护层是由橡胶、聚乙烯等材料制成的,包裹在屏蔽层之外,有机械保护和密封防潮、防腐等功能。

楼主:
馈线又称电缆线,在有线电视系统中起传输信号的作用,通过它将天线接收的信号传给前端系统,前端输出的信号也是由电缆线传输到各用户的电视机。因此馈线的质量和型号是直接影响有线电视系统接收效果和信号传输质量的重要因素。

楼主:
说白了就是连接电线与设备的传输线。。。

网友A:
总结起来,馈线通常用来描述一种传输介质或线路,它承载着信号或能量从一处传送到另一处,在不同应用场景下,传输的内容可能是射频信号、电视信号或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