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重定向 printf() 函数以将输出发送到 USART

楼主(2024-03-27):
要重定向 printf() 函数以将输出发送到 USART,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配置 USART:

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 USART,选择合适的引脚和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初始化 USART:

在生成的代码中,找到 USART 的初始化函数(例如 HAL_UART_Init())并调用它以初始化 USART。
配置标准输出:

在您的代码中重新定义 __io_putchar() 函数,该函数用于将单个字符发送到 USART。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 重定义标准输出函数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 发送一个字符到 USAR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楼主:
重定向 printf():

在您的代码中,使用 freopen() 函数将标准输出 stdout 重定向到您刚刚定义的 __io_putchar() 函数。
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 重定向标准输出
if (freopen("uart", "w", stdout) == NULL)
{
    // 错误处理
}

楼主:
使用 printf():

现在,可以在代码中使用 printf() 函数,它将输出发送到 USART。
确保根据具体配置和需求进行适当的修改。在示例中,假设使用的是 USART1,并且配置为波特率为 115200,数据位为 8 位,停止位为 1 位,无奇偶校验。如果配置不同,请相应地调整代码中的参数和函数调用。

网友A:
printf在调试和信息输出时很常用

网友B:
重定向有时候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C:
可以用sprintf

网友D(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