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使用 STM32CubeMX 进行配置时如何正确配置外设和引脚?

楼主(2024-03-27):
在使用 STM32CubeMX 进行配置时如何正确配置外设和引脚?

网友A:
看一下官方的教程吧

网友B:
直接配置就可以了,图形化很明确

网友C:
一般cubemx是有教程的,其实楼主看看教程也是能快速上手的

网友D:
首先,在新建工程时,选择正确的STM32芯片型号,这将决定可用的外设和引脚配置选项

网友E:
你需要配置时钟,在"时钟配置"选项卡中,配置正确的时钟树,包括主时钟源、系统时钟频率、外设时钟等。确保时钟配置满足系统需求和外设的要求

网友F:
得看你想要啥外设,在"配置"选项卡中,选择需要使用的外设,例如UART、SPI、I2C等,并配置它们的参数,如波特率、时钟极性、数据位宽等

网友G:
可以这样,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配置每个外设所需的引脚。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将外设连接到相应的引脚上,也可以手动选择引脚并配置其功能。

网友H:
一般来说需要检查冲突,在配置引脚时,注意检查是否存在引脚功能冲突。STM32CubeMX通常会提示引脚功能的冲突情况,确保解决这些冲突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I:
完成外设和引脚配置后,生成初始化代码并导出到工程中。这将生成相应的初始化函数和配置文件,以便后续在代码中使用

网友J:
在生成代码后,验证配置是否符合预期。可以查看生成的初始化代码,以及相应的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使用cubemx来配置的话,确实很方便,而且基本不会出错

网友L:
微雪不是有关于cubemx的配置教程吗,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