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正确实现 FOC 算法?有哪些常见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4-03-27):
根据控制计算结果生成 PWM 脉冲信号,控制功率三相桥臂

如何正确实现 FOC 算法?有哪些常见的实现方式?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foc的例程,或者开源算法,来搞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可以用ST的关于电机控制的上位机调试软件来弄得

网友C:
需要准确地识别电机的参数,包括电感、电阻、转子惯量等。这些参数对于FOC算法的实现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控制器的性能。

网友D:
FOC算法通常使用dq坐标系(也称为磁场定向坐标系)来描述电机状态。因此,需要实现从三相坐标系到dq坐标系的变换,通常使用帕克(Park)变换和克拉克(Clarke)变换来实现

网友E:
实现磁场定向控制器,通常包括两个环节:速度环和电流环。速度环用于控制电机的速度,而电流环用于控制电机的电流。通常使用PI控制器或者其他高级控制器来实现这些环节

网友F:
在FOC算法中,通常使用空间矢量调制(Space Vector Modulation,SVM)来生成适当的PWM信号,驱动电机的三相逆变器

网友G:
FOC算法通常需要对电机的反电动势进行估算,以实现闭环控制。通常使用观测器或者其他估算方法来实现反电动势的估算

网友H:
常见的FOC算法实现方式包括基于微控制器的软件实现和基于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或者专用控制器的硬件实现。

网友I:
在软件实现中,通常使用C语言或者其他高级语言来实现FOC算法,而在硬件实现中,通常使用专门的控制器或者FPGA来实现FOC算法

网友J:
去GitHub上直接找个开源的foc就好了,自己移植过来

网友K(2024-08-31):
FOC 是一种高级的控制方法,通过将电机的坐标系与电流控制对齐,以实现最佳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