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当电机控制不稳定时,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4-03-27):
当电机控制不稳定时,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如何排查和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A:
控制算法不玩善吧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C:
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D:
电机安装不平稳或支承不牢固,都可能导致电机运行不稳定。

网友D:
电机长时间负载过大、速度过快等情况会造成电机运行不稳定。

网友E:
电源问题

网友F:
控制系统问题

网友G:
楼主这个不稳定有点宽泛,具体的表象是什么呢?

网友H:
电机所带负载的大小和变化会对速度稳定性产生影响。负载变化较大可能导致速度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