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CB异形板框的建立和外扩与内缩操作

楼主(2024-03-27):
大多数的PCB设计虽然是矩形或圆形的,但是很多设计都需要根据安装结构因素选择不规则形状的电路板,而这类异形的板框往往不太容易设计。
方法一:根据实际的尺寸采用PCB中走线的形式绘制。
方法二:采用import-DXF文件的形式导入异形结构图形。

而在采用以上的方法将板形绘制完成后,可能会遇到要讲异形板框进行内缩外扩,可以采用tools-outline selsected object的方式进行操作,快捷键T-J。
具体方法:
步骤1、由于T-J操作对走线layer层有效,所以可以先将板框调成top layer,然后选中后按T-J,就可以实现外扩的内缩;
步骤2、之后再进行选择调整到对应的keepout -out层,执行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就可以实现新的板框的建立了。

图1:调节成top layer

图2:T-J操作

图3:修改成keepout layer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学习了

网友B:
很实用的PCB外扩

网友C:
用CAD软件绘制后导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