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 上电概率性出现工作异常情况

楼主(2024-03-27):
使用 外部8MHz晶振,请大佬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晶振没工作吧,确认一下最小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是晶振未工作的原因导致的,感谢大佬分析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检测一下晶振是否工作 ;然后建议上电延时定时器最好开启

打开上电延时 目前测试没有问题, 第一次用PIC 感谢大佬回复

网友:
晶振问题我也遇到过,没弄好,起振不稳

网友A:
解决就好,最近玩一个收音机芯片,也发现晶振电路不工作,换成了有源晶振好了。

网友C(2025-11-03):
PIC16F877A 上电概率性异常,可能因电源问题:上电复位电路电容 / 电阻值不合适,导致复位不稳;VDD 供电纹波大或上电斜率过缓。也可能是配置字:看门狗未关闭、振荡器起振延迟。可加大复位电容(如 10uF),稳定供电,用示波器测复位信号,检查晶振负载电容,确保配置字匹配硬件。

网友D:
PIC16F877A 上电概率性异常可能因电源不稳(纹波大、上电慢)、复位电路问题(RC 参数不合适)、晶振起振不良(负载电容不匹配)、硬件虚焊或电磁干扰。可加强电源滤波、优化复位电路、调整晶振参数、加固焊接,软件加上电初始化延时和故障检测规避。

网友E:
PIC16F877A 上电概率性工作异常,多与电源、复位、晶振或硬件布局相关。常见原因:电源纹波过大、上电复位(POR)时间不足、晶振匹配电容选型不当导致起振不稳,或 PCB 布线中电源回路过长、复位脚受干扰。可通过优化电源滤波、调整复位电路参数、选用合规晶振与电容、加强复位脚抗干扰设计,结合软件增加上电延时初始化,大概率解决该问题。

网友F:
PIC16F877A 上电概率性异常可能因电源纹波过大、复位电路不稳定(如 RC 复位时间不足)、晶振起振不良(负载电容不匹配)、引脚悬空受干扰,或程序初始化时序问题。可加强电源滤波、优化复位电路、确保晶振匹配,检查未用引脚处理,用示波器监测上电波形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