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探讨一个C语言void的问题

楼主(2024-03-27):
发现一个问题,函数可以生命为void类型:void function(void)
{

}

指针可以声明为void类型:

void *p;

那么变量为何不可以声明为void类型呢?
如果我定义 void i;
就会报错: variable or field 'i' declared void

这是什么情况呢?
难道void不是作为变量类型使用的关键字吗?
不是类似int char float等关键字使用吗?

那就是没有变量。

网友:
在C语言中,void 并不是一个变量类型。void 只用于表示函数的返回类型或指针的类型为空。在C语言中,变量必须具有确定的类型,以便编译器能够分配适当的内存空间和进行类型检查。

因此,你不能定义一个变量的类型为 void。这是因为 void 类型不具有任何大小,无法用于声明变量的大小。实际上,void 类型在C语言中没有具体的意义,仅仅用于表示空值或通用指针类型。

在函数的参数列表中,void 用于表示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在指针类型中,void* 用于表示通用指针,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在函数的返回类型中,void 表示函数不返回任何值。

网友:
void 在C语言中用于指示函数的返回类型为空,或者作为通用指针类型 void*,也可用于函数参数列表中表示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

网友A:
void 只用于表示函数的返回类型或指针的类型为空

网友B:
void和变量类型都可以表示函数返回值或者指针类型,但是void不是变量类型,因为它表示不存在,而变量是要存在的。

网友C:
是的,我也纳闷过,其他类型都可以定义变量,为何void不可以。其他类型都可以定义函数喝指针,void也可以啊。我也很奇怪。

网友D:
在C语言中,void是一种特殊的类型,用于表示"无类型"或"无值"

网友E:
void用于表示函数没有返回值。例如,void function(void)表示一个没有返回值的函数

网友F:
void指针(void *)是一种通用指针类型,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网友G:
一般来说,这种指针通常用于实现通用的指针操作,但不能直接用于访问数据,需要进行类型转换后才能使用

网友H:
void并不是用作变量类型的关键字。

网友I:
当函数没有返回值时,其返回类型被声明为 void。例如,void function(void) 表示 function 函数没有返回值。

网友J:
在C语言中,变量必须具有明确定义的类型,以便编译器知道在内存中为变量分配多少空间以及如何解释存储在该位置的数据。因此,void不能用作变量的类型

网友K:
当你尝试定义 void i; 时,编译器会报错,因为void不是一个有效的变量类型

网友L:
如果你需要一个不具体类型的指针,你可以使用void指针(void *),但不能将void用作普通变量的类型

网友M:
正常来说,void在C语言中主要用于函数返回类型和指针类型,而不能用作普通变量的类型

网友N:
一般的话,用指针好像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O:
声明一个void类型的变量时,编译器会报错,因为void类型不能被用来存储实际的数据。

网友P:
表示指针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例如 void *p; 表示 p 是一个无类型指针,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网友Q:
因为void类型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函数的返回类型和指针的类型,而不是用于声明变量。如果你想声明一个不包含任何具体数据的变量,可以使用其他类型,如int、char、float等。

网友R:
编译器会报错,因为它不知道如何为这个变量分配内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变量的值。

网友S:
void 不能用来声明普通的变量,这是因为 void 表示的是“无类型”,而普通变量需要有明确的类型才能在内存中存储和处理数据。例如,整型变量需要占用一定数量的字节来存储整数,浮点型变量需要占用一定数量的字节来存储小数,而 void 类型的变量无法确定需要多少内存空间,也无法确定如何解释这些内存空间中的数据。

网友T:
因为void不是一种有效的变量类型。void关键字主要用于表示“无类型”,因此不能直接用作变量类型。在C语言中,变量应该使用诸如int、char、float等有效的数据类型。

网友U:
void 指针 void *p 表示 p 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对象,但它不能直接解引用(即不能使用 *p)。这使得 void 指针可以用作通用指针,用于传递地址而不关心其指向的具体类型。

网友I:
在C语言中,void类型主要用于声明函数没有返回值或者指针不指向任何具体的数据类型。它不是一个可以用于声明变量的类型。

网友V:
如果允许 void 作为变量类型,那么将无法为这种类型的变量分配内存,因为编译器不知道应该为它分配多大一块内存。而在函数参数列表中使用 void 作为参数类型时,编译器知道这个参数不是用来传递数据的,因此不需要为其分配内存。

网友W:
表示函数的返回值为空,即不返回任何值。例如 void function(void) 表示 function 函数不返回任何值。

网友P:
void 在C语言中只能用作函数的返回类型或指针的类型,不能用作变量类型。

网友X:
void关键字有多种用途,但它不能作为变量类型使用。

网友Y:
void 不能用作变量类型。这是因为如果允许声明变量为 void 类型,那么这个变量的值将无法被解释或理解。

网友W:
函数参数列表中的 void 表示该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例如,void function(void) 表示 function 函数不接受任何参数。

网友:
void 也可以用来定义指针类型,这种指针称为“空指针”或“野指针”,因为它不指向任何有效的内存地址。

网友Z:
在C语言中,void关键字确实具有特殊的作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数据类型。void主要用于表示“无类型”或“空”,在函数返回值、函数参数和指针类型中使用。

网友AA:
void 不能用作普通变量的类型声明。这是因为 void 类型没有指定变量应该占用多少内存空间,或者如何解释这些内存空间。

网友AB:
当一个函数没有返回值时,可以使用 void 作为返回类型。这通常用于那些执行某些操作但不返回任何结果的函数

网友AC:
void 并不是一个变量类型。void 只用于表示函数的返回类型或指针的类型为空

网友AD:
当尝试将void用作变量类型时,编译器会报错,因为这不是void关键字的预期用途。

网友AE:
Void, used only to indicate that the return type or pointer of a function is null

网友AF(2025-02-20):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纳闷过,其他类型都可以定义变量,为何void不可以。其他类型都可以定义函数喝指针,void也可以啊 ...

这个你得理解指针变量、指针和变量的本质:1:不同类型的变量需要不同大小的内:(比如char 为1字节,int为4字节),所以变量要指定确定的类型,编译器才能分配相应的内存空间,2:那指针变量前面为什么可以是void呢,因为指针值所占的大小是根据你MCU的位数来定的,比如32位机的指针变量保存的是指针(即地址),地址值就是4字节的,不管是char*,int* ,void*地址都是4字节。所以可以用void来定义指针变量。

网友AG:
那就是没有变量了。

网友AH:
为什么 void 不能用于声明普通变量?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纳闷过,其他类型都可以定义变量,为何void不可以。其他类型都可以定义函数喝指针,void也可以啊 ...

网友:
指针和函数都可以,因为指针是放钥匙的,可以先有给放钥匙的柜子,不放钥匙,函数也是一样,先有给指向函数的指针。。先不指向任何函数。但是空变量就是没变量,没有如何定义。

网友AI:
总结的挺到位。这个我一般是不敢用。

网友AJ(2025-04-27):
void 类型 在 C 语言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类型。它表示 "没有类型"。而 void* 是指一个 指向未知类型的指针,即它没有指定指向的具体数据类型。

网友AK:
这类指针像中介,先转换成目标类型才能操作数据。

网友AL:
void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不返回值或者指针指向不确定的内存。

网友AM:
void不是变量类型,它是表示无返回值的函数声明。

网友AN:
在C语言中,`void`关键字确实有多种用途,但它不能用来声明变量。`void`主要用于函数声明中,表示该函数不返回任何值,或者用于指针类型声明,表示指针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网友AO:
void用于函数返回类型,表示无返回值。声明变量需明确类型,void无法指明变量具体存储什么数据。

网友AP:
在C语言中,`void`关键字确实用于函数和指针类型,但它不能用来声明普通变量。`void`表示没有值或者未知的类型,所以不能用来声明变量,因为变量需要一个具体的类型来存储数据。

网友AQ:
在C里,void表示函数不返回任何值或变量类型未知。

网友AR:
void类型在C语言中主要用于函数返回值和指针,表示函数不返回任何值或者指针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但是,void不能用来声明普通的变量,因为它没有具体的数据类型和大小,无法存储任何实际的数据。

网友AS:
变量没声明,编译器看不懂内存分配。

网友AT:
编译系统规定的,空变量就是没有变量啊。

网友AU(2025-05-30):
深入学习,多多尝试,动手做。

网友AV:
void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不返回任何东西。就像告诉别人:“这个函数没东西拿给你。”

网友AN:
在C语言中,`void`关键字确实用于声明函数没有返回值或者指向无类型数据的指针。但是,`void`不能用来声明普通的变量,因为它没有具体类型,无法存储任何数据。

网友AW:
void就像空瓶子,装啥啥不行,只表明这个函数不拿东西出来

网友AX:
使用指针可以让代码更简洁,直接访问内存位置,提高效率

网友AY:
void表示无类型,常用作函数返回类型或参数类型,不能定义变量。

网友AZ:
变量名定义时不能直接用关键字“void”,应该指定具体的变量类型。

网友BA:
总结准确,谨慎使用是对的。

网友BB:
void表示函数不返回值,用于声明函数不提供数据输出。

网友BC:
在C语言中,`void`关键字确实不是用来声明变量类型的。`void`主要用于函数声明,表示该函数没有返回值。对于指针,`void *`表示一个可以指向任何类型数据的指针,但在解引用时需要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D:
void表示函数没有返回值或指针指向无类型数据,不是变量类型。

网友BE:
在C语言中,void类型主要用于函数返回类型和指针声明,而不是用来声明普通变量。void表示没有值或未知类型,所以不能用来声明变量。

网友BF:
void是函数无返回值或指针未指向具体内存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