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请问增量PID和位置PID,官方有没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代码?

楼主:
请问增量PID和位置PID,官方有没有一些比较权威的代码?

网友A(2024-03-28):
这个建议楼主查看一下官方确认一下

网友B:
涉及具体的算法了,还是得自己找相关资料

网友C:
您好,
  可以参考以下链接中的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8574-1-1.html
  参考文档及相关代码进行学习。但其中核心算法部分是封装起来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都能看到。希望这能帮到您。

BR,
Owen

网友D:
那你直接去官方找一找呗

网友E:
一些专业的控制器厂商网站上提供了PID控制算法的实现代码,这些代码通常是针对他们的硬件平台和产品进行优化的。您可以查找一些知名的控制器厂商,如TI、STMicroelectronics、Microchip等,浏览他们的网站或开发者社区,寻找相关的代码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可以参考以下链接中的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8574-1-1.html

感谢指点!我看一下!

网友F:
其实也没有啥权威的,都是需要自己调的

网友G:
你找找呗,一般来说官方源码应该还是有的吧

网友H:
直接选择官方的代码就好了

网友I:
其实权不权威好用就行吧,纠结这个干啥

网友J:
增量PID和位置PID是常用的PID控制算法的两种形式。官方并没有特定的权威代码,但是在开源社区和一些专业的控制器厂商网站上可以找到一些可靠的PID控制算法的实现代码

网友K:
GitHub是一个开源代码托管平台,您可以在上面搜索PID控制算法的实现代码。许多开源项目和个人开发者都在GitHub上分享了他们的PID控制算法实现。您可以使用关键词如 "PID control"、"PID algorithm" 进行搜索

网友L:
PID控制算法的实现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系统要求进行调整和优化的,所以不存在权威之说吧

网友M(2024-05-15):
可以在英飞凌官网搜索Servo Motor Speed Control Firmware,找到如下

可以参考其中 s03_module下的pid_regulator.c文件

网友N(2024-06-30):
可以在STM32CubeMX中创建新项目时,选择合适的硬件资源,并查找相关的示例代码。

网友O: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 比例增益
    float Ki;      // 积分增益
    float Kd;      // 微分增益
    float error;   // 当前误差
    float prev_error; // 上一次误差
    float integral; // 积分项
} PID;

void init_PID(PID *pid,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
    pid->Kp = kp;
    pid->Ki = ki;
    pid->Kd = kd;
    pid->error = 0;
    pid->prev_error = 0;
    pid->integral = 0;
}

float update_PID_position(PID *pid, float setpoint, float feedback) {
    float error = setpoint - feedback;

    pid->integral += pid->Ki * error;
    float derivative = pid->Kd * (error - pid->prev_error);

    pid->prev_error = error;

    return pid->Kp * error + pid->integral + derivative;
}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在英飞凌官网搜索Servo Motor Speed Control Firmware,找到如下

可以参考其中s03_module下的pid_regu ...

感谢指导!这是我遇到的最nice的厂家技术支援!

网友P:
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场景的“权威”代码。

网友Q:
经典的控制理论教科书,如《自动控制原理》等,会详细介绍PID控制器的设计和实现。这些书籍通常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背景和实例分析。

网友R:
比如如何处理积分饱和、限制PID输出、使用低通滤波器来平滑微分项等,或者需要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和编译器进行优化

网友S:
增量PID控制器只输出控制量的增量,即本次与上一次控制量的差值。这种形式的PID控制器简化了计算,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够稳定。

网友T:
增量式PID只计算输出的变化量,而不是绝对输出值。这种方法减少了积分饱和的风险,适用于实时控制和需要快速响应的系统。

网友U:
增量式PID:增量式PID算法的输出是控制量的增量,即当前控制量与上一控制量之差。它只与最近几次的偏差有关,通常只需要考虑最近三次的偏差值(e(k)、e(k-1)、e(k-2)),因此计算量相对较小。增量式PID算法在发生问题时,由于只改变控制量的增量,因此对系统的影响较小,系统稳定性较好。

网友V:
比例增益(Kp):比例增益决定了控制器对误差反应的敏感度。Kp值过高可能导致系统过度反应(振荡),而Kp值过低则可能导致系统响应缓慢。
积分时间(Ti):积分时间决定了积分项对控制作用的影响。Ti值过高可能导致系统响应滞后,而Ti值过低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
微分时间(Td):微分时间决定了微分项对控制作用的影响。Td值可以帮助抑制系统的过度反应,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

网友W:
void update_PID_increment(PID *pid, float setpoint, float feedback) {
    float error = setpoint - feedback;
    float d_error = error - pid->error;
    float d_feedback = feedback - pid->prev_error;

    float output_increment = pid->Kp * error +
                              pid->Ki * d_error +
                              pid->Kd * d_feedback;

    pid->error = error;
    pid->prev_error = feedback;

    return output_increment;
}

网友X:
PID算法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控制器设计方法,其具体实现可能会因应用场景、硬件平台、编程语言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Y:
其实权利并不是使用它的权限,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Z:
GitHub和其他开源代码托管平台上有很多高质量的PID控制库,这些库由社区维护,并且经常被广泛使用和测试。

网友AA:
一些专业的控制工程书籍或教材会提供PID控制的理论基础和实际代码示例。这些资源通常由该领域的专家编写,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网友AB:
可以参考一些流行的控制算法库,如LabVIEW、MATLAB/Simulink、Python的scipy.signal模块等,这些工具通常提供了实现PID控制器的现成函数或模板。

网友O:
位置PID控制器输出完整的控制量,包括比例、积分和微分部分。这种形式的PID控制器更为直接,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的应用。

网友AC:
对于这两种PID控制器,没有官方或权威的代码统一标准,因为PID控制器的实现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目标和约束来定制。不过,通常可以在控制算法的基础上找到许多开源项目或教程,这些资源可以作为参考来设计自己的PID控制器。

网友AD:
位置式PID计算输出值时,会累积所有的误差值。这使得位置式PID特别适合于需要长期稳定的控制应用,但容易受到积分饱和的影响。

网友AE:
Arduino PID Library就是一个流行的开源PID控制库

网友AF:
位置式PID:
位置式PID算法的输出与系统的当前位置(或当前值)和期望位置(或期望值)之间的偏差有关。
它通过对偏差进行比例(P)、积分(I)和微分(D)运算,得到控制量,直接作用于被控对象。
由于位置式PID算法的输出是控制量的绝对值,因此每次计算都需要考虑过去的所有偏差,计算量相对较大。

网友AG(2024-08-03):
其实没有什么权威,一切都需要自己调整

网友AH:
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场景的单一“权威”代码。

网友AI(2024-09-03):
找找看。总的来说应该还是有官方源代码的吧?

网友AJ:
其实权利并不是使用权利。为什么要为此烦恼呢?

网友AK:
没有适用于所有场景的单一“权威”代码。,

网友AL:
针对增量PID和位置PID的官方权威代码,可查阅各大厂商及开源社区的官方文档和GitHub项目。例如,控制工程领域的专业网站和论坛常发布相关代码,可做为参考。

网友AM:
那你可以直接去权威部门找

网友AN:
然后可以直接去权威部门找。

网友AO:
如果涉及到具体算法,还是要自己去找相关资料

网友AP(2024-10-30):
可以百度一下,然后自己改

网友AQ:
都有基本代码需要根据应用扩展

网友AR:
两者都有需要根据应用程序进行扩展的基本代码

网友AS:
建议参考官方历程进行设计

网友AP(2024-12-02):
官网有说明的

网友AQ:
这个问题真好

网友AQ:
引用 网友C:
您好,
  可以参考以下链接中的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8574-1-1.html

学习到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F:
其实也没有啥权威的,都是需要自己调的

系数需要调

网友AQ:
引用 网友L:
PID控制算法的实现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系统要求进行调整和优化的,所以不存在权威之说吧 ...

例程参考有大用

网友AQ:
引用 网友Q:
经典的控制理论教科书,如《自动控制原理》等,会详细介绍PID控制器的设计和实现。这些书籍通常提供了丰富 ...

没必要这样从头开始养猪

网友AQ:
引用 网友R:
比如如何处理积分饱和、限制PID输出、使用低通滤波器来平滑微分项等,或者需要针对特定的硬件平台和编译器 ...

调系数就行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S:
增量PID控制器只输出控制量的增量,即本次与上一次控制量的差值。这种形式的PID控制器简化了计算,但在某些 ...

只用过增量式

网友AQ:
引用 网友AE:
Arduino PID Library就是一个流行的开源PID控制库

这个库能看到源码么

网友AQ:
引用 网友Z:
GitHub和其他开源代码托管平台上有很多高质量的PID控制库,这些库由社区维护,并且经常被广泛使用和测试。 ...

这里应该上链接

网友AT(2025-01-31):
可以参考 DAVE 中的外设配置并基于这些外设来编写 PID 控制代码。

网友AU:
核心算法部分找不到

网友AV(2025-04-30):
增量PID不需要积累过去的输出,而是计算控制量的变化量。这样可以避免积分风暴积分器饱和的问题,特别适合用于控制没有积分限幅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