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请问浮点运算,提高运算效率,必须转换成Q16 这种定点吗?

楼主(2024-03-27):
请问浮点运算,提高运算效率,必须转换成Q16 这种定点吗?

网友A: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吧,还是看自身的需求

网友B:
对于不带FPU(浮点运算单元)的MCU来说,需将浮点数进行Q格式化,以提高效率,但是精度会受到限制。而对于有FPU的MCU,比如Cortex-M4F的XMC4000系列因为其带有FPU,所以可以使能FPU后使用浮点运算。

网友C:
提高浮点运算效率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定点数表示和计算,其中Q16是一种常见的定点表示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不带FPU(浮点运算单元)的MCU来说,需将浮点数进行Q格式化,以提高效率,但是精度会受到限制。而对于 ...

好的!感谢回复!
另外我是否可以向贵司体验借用或者申请一个XMC4XXX的开发板学习学习?

网友D:
Q16表示法将一个数值分为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其中整数部分占据16位,小数部分占据16位

网友E:
通过将浮点数转换为Q16格式,可以使用整数运算来代替浮点运算,从而提高运算效率

网友F:
使用定点数表示和计算的主要优势是可以避免浮点数运算的复杂性和开销。

网友G:
这个不一定的还是看计算精度需求

网友H:
浮点数运算通常需要更多的处理器周期和内存资源,而定点数运算可以使用简单的整数运算来实现,从而提高运算速度和效率

网友I:
将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注意事项。首先,定点数表示有一定的精度损失,因为小数部分的位数是固定的。其次,定点数表示需要进行适当的缩放和范围限制,以确保数值的正确性和精度。此外,定点数运算可能需要进行溢出和饱和处理,以避免数值超出表示范围

网友J:
将浮点数转换为Q16或其他定点表示格式可以提高运算效率,但需要仔细考虑精度、范围和溢出等问题,并根据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权衡和选择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浮点数运算可能更为合适,特别是对于需要高精度和动态范围的计算

网友L:
最好使用Q16呗,这是提高运算的方式方法之一啊

网友M:
应该不是必须的,只是你习惯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回复!
另外我是否可以向贵司体验借用或者申请一个XMC4XXX的开发板学习学习? ...

这个,可以联系下您当地的英飞凌代理商问问。

网友N:
在进行浮点运算时,并不一定非要转换成Q16这种定点格式才能提高运算效率。实际上,转换成定点格式是为了适应特定应用场景的需求,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和实时系统中,定点运算因其固有的确定性和较低的资源消耗而被广泛采用。

网友O:
使用具有浮点运算单元的处理器,如浮点运算单元(FPU)或者具有浮点运算加速的DSP。

网友P:
定点数运算的关键在于合理地分配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的位数,以满足应用的需求。例如,Q16格式意味着小数点后有16位,这样的格式适合于那些对小数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应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适合采用Q16格式,而是要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和硬件能力来选择最合适的小数位数。

网友Q:
还是看应用吧,如果CPU处理效率够了,也没有必要。

网友R:
定点计算通常涉及整数运算,避免了浮点运算中复杂的对数、指数等函数计算,因此可以简化运算过程。

网友S:
精度高:浮点运算可以表示非常大或非常小的数值,因此它们在处理复杂数**算时具有较高的精度。
通用性:浮点运算可以用于各种类型的数**算,包括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等。

网友T:
非绝对,如果运算效率已经满足应用要求就没必要得。

网友U:
利用多核处理器或者众核架构进行并行浮点运算,提高运算效率。

网友V:
定点格式能够提供一个固定的精度,例如Q16.16定点小数可以提供最大精度为1.525e-05的表示范围。

网友W:
科学计算或其他需要高精度处理的场景可能更适合使用标准的浮点格式(如IEEE 754标准的单精度和双精度浮点数)。

网友X:
采用高效的浮点运算库,如Intel的Math Kernel Library(MKL),或者针对特定运算进行手工优化。

网友Y:
浮点数运算在处理科学计算和高精度数值时非常有用,但在某些场合,如嵌入式系统或实时系统中,浮点运算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开销,因为浮点运算单元通常比定点运算单元复杂,且浮点数的表示和运算需要更多的处理时间和内存空间。在这些场景下,为了提高运算效率和减少资源占用,工程师们常常会将浮点数转换为定点数来进行运算。

网友Z:
这个不一定,如果处理速度已经满足要求就不用了。

网友AA:
在某些情况下,算法设计可能更容易适应定点运算,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P:
一些硬件平台对浮点运算的支持可能较弱,而对定点运算的支持可能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定点运算可能更有利。

网友AB:
Q16是一种常见的定点表示格式有时没有必要一定使用

网友AC:
使用带有浮点运算器的处理器,例如带有浮点加速的浮点运算器(fpu)或 dsp。

网友AD:
这个精度问题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吧,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

网友AE:
定点运算通常采用整数运算,避免了浮点运算中的复对数、指数等函数运算,简化了运算过程。

网友AF(2024-04-28):
我觉得浮点型运算还是很占CPU的,能精简,尽量精简。

网友AG:
不是必须的,如果想要运算快一些,就可以转换一下。

网友AH:
采用多核心或多核架构进行并行浮点运算,提高运算效率。

网友AI:
Q16是一种常见的定点表示格式,有时不一定使用

网友AJ:
使用具有浮点处理器的处理器,例如具有浮点加速的浮点处理器(fpu)或 dsp。

网友AK:
我认为浮点运算仍然是非常 CPU 密集型的,可以流线型,尽可能流线型。

网友AL:
这个情况主要针对没有FPU且很多除法运算来做的一个操作,如果应用只有少数的几个除法运算也可以不用。

网友AM:
如果做电机控制 FOC ,Qn格式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加快运算速度

网友AN:
Q16表示法中整数部分占据16位,小数部分占据16位,所以对于MCU要求较高处理数据

网友AO(2024-05-28):
最好使用 q16,这是改进计算的方法之一

网友AD: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吧

网友AP:
其实还是看应用,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