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互补pwm波要带死区啊?

楼主(2024-03-27):
不带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互补PWM波带死区的主要原因涉及电路保护和输出精度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还是跟工艺精度也有关系呢?

网友C:
首先,死区在PWM控制中起到了限制电流突变的作用。当PWM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如果没有死区时间,信号突然切换可能导致电流的突变,对电路产生过大的负荷。死区的引入可以在过渡阶段平滑地切换信号,减少电流突变,从而保护电路。

其次,死区可以防止短路故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控制信号的切换可能导致短路,如在有源二极管作反向恢复时,如果没有死区时间,可能会导致交流信号直接通过二极管而短路。死区时间确保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没有交叉时间,从而避免短路故障的发生。

最后,死区还能提高输出信号的精度。由于器件的响应时间存在一定的延迟,在两个相邻信号切换的过渡阶段,输出信号可能会出现瞬时的不稳定情况。引入死区时间可以提高输出信号的精度,使其更加稳定

网友D:
死区在PWM控制中起到了限制电流突变的作用。

网友E:
保护开关器件

网友F:
死区时间的设置应根据实际应用中的开关速度和性能参数来调整,过长的死区时间会影响系统的效率和性能,过短的死区时间可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
在电机控制中,如果两个相同时刻同时导通(即两个PWM信号同时为高电平),会导致两相电流直接相加,可能超出电机的额定电流,造成损坏。

网友H:
在逆变器或是电机控制应用中,如果上下桥臂同时导通,将会形成直接从电源正极到负极的短路,这会造成瞬间大电流流过,可能损坏开关器件或导致电源故障。

网友I:
通常会使用两组晶体管(例如IGBT或MOSFET)来形成H桥结构,每组晶体管负责输出相位相差120度的PWM波形。

网友J:
死区时间就是在PWM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设置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确保在这个时间内,上下两个功率开关器件都不会导通。这样就避免了上下两个功率开关器件同时导通的情况,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K:
这种短路现象会使得功率开关器件承受较高的电流和热量,可能导致器件损坏甚至整个系统的故障。

网友L:
由于器件的响应时间存在一定的延迟,因此在两个相邻信号切换的过渡阶段,输出信号可能会出现瞬时的不稳定情况。死区时间的引入可以提高输出信号的精度,使其更加稳定。

网友H:
在电机驱动中,开关元件(如晶体管、IGBT等)在导通和截止时都会产生开关损耗。如果两个信号同时切换,会导致开关损耗增加。

网友M:
死区是为了防止两个管同时导通吗

网友K:
可以减少由于信号切换太快而引起的电机速度波动或不稳定。

网友N:
通过合理设置死区时间,可以有效地避免短路风险,确保电力电子系统的稳定和安全运行。

网友O:
互补PWM波带死区是为了防止在高速开关过程中,功率开关器件(如MOSFET或IGBT)的开通和关断重叠,导致上下两个功率开关器件同时导通,从而引发短路现象。

网友P:
避免了同时导通的情况。

网友Q:
快速切换PWM信号可能会在电路中产生电磁干扰。死区时间可以减缓信号的变化速率

网友O: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控制信号的切换可能导致短路。例如,在对有源二极管进行反向恢复时,如果没有死区时间,交流信号可能会直接通过二极管导致短路。死区时间的存在可以确保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没有交叉时间,从而避免短路故障的发生。

网友R:
防止同时导通

网友S:
区时间可以为开关器件(如晶体管、MOSFET等)提供足够的时间从一个开关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避免因开关速度不够快而导致的击穿事故。

网友T:
互补PWM波形引入死区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在同一相的两个晶体管同时导通,从而避免短路的风险。

网友U:
当两组晶体管交替导通时,会产生互补的PWM波形。

网友V:
在PWM波形的生成中,必须引入死区时间,即在两组晶体管切换导通状态时,确保前一组晶体管完全关闭后,再允许下一组晶体管开始导通。这个时间间隔就是所谓的死区时间。

网友P:
当PWM信号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如果没有死区时间,信号的突然切换可能导致电流的突变,进而对电路产生过大的负荷。死区时间的引入可以在过渡阶段平滑地切换信号,减少电流突变,从而保护电路。

网友W:
如果两组晶体管没有死区时间,那么在切换瞬间,两组晶体管可能会同时导通,导致同一相的两条线路直接短路。这不仅会引起严重的电流过载,还可能损坏晶体管或电机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