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测量pwm占空比是只能用两个引脚吗?

楼主(2024-03-27):
可不可以用一个引脚测量出占空比啊?

网友A:
就是一个就行啊

网友B:
测量PWM占空比的方法并不仅限于使用两个引脚。在选择测量方法时,需要考虑具体的应用需求、系统实时性要求以及可用硬件资源等因素。

网友C:
这个跟具体的测量方法有关系的

网友D:
测量PWM占空比的方法不一定需要使用两个引脚,可以使用单个引脚或者其他辅助电路来实现

网友E:
正常可以通过使用单个引脚和计时器来测量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和周期时间,从而计算出占空比

网友F:
一般来说,使用一个引脚作为PWM输入信号,另一个引脚作为触发信号。当PWM信号发生变化时,触发信号引脚产生一个脉冲,通过测量触发信号脉冲的宽度和周期,可以计算出PWM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G:
可以使用外部辅助电路,如RC电路或者比较器电路,来将PWM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信号。然后使用模拟电压测量电路来测量占空比

网友H:
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使用单个引脚测量占空比的方法相对简单,但可能会受到计时器精度和测量误差的影响

网友I:
用捕获的方式就能实现对PWM的占空比进行计算吧

网友J:
其实使用两个引脚或者外部辅助电路的方法可以提高测量精度,但需要更多的硬件资源和电路设计

网友K:
一般可以通过捕获计数器的计数值和周期值,然后进行计算,实现占空比的测量

网友L:
占空比可以用一个IO来实现测量的啊

网友M:
为啥用俩IO?是为了精准度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