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检测输入电压的高低需要接一个引脚到电源吗?

楼主(2024-03-27):
还是在芯片内部就可以检测啊?想实现个掉电保存数据功能

网友A:
可以从主电源接过来

网友B:
内部的模拟比较器或者ADC(模数转换器)来检测输入电压的高低。

网友C:
检测与被检测的电路要共地。

网友D:
可以把电路图放上来,这样大家可以给你方案。

网友E:
芯片是可以检测某个引脚的电压的,GPIO设置成输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