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43能不能驱动mipi屏啊?

楼主(2024-03-27):
看简介好像没有明确指出有mipi啊

网友A:
STM32H743系列微控制器并不直接支持MIPI

网友B:
应该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得看看手册才行

网友D:
F769好像是支持,但是H7系列好像不支持

网友E:
一般是支持MIPI的吧,毕竟都比较高端了

网友F:
直接找个数据手册看看不就得了嘛

网友G:
我看好像支持RGB接口,但是不知是否支持MIPI接口

网友H:
确实没有明确指出啊,我也是看简介没找到

网友I:
如果要是没支持mipi其实用RGB接口也是OK的吧

网友J:
没支持的话就换个LCD屏幕呗

网友K:
你只想用mipi?还是想知道这MCU是否支持?

网友L:
一般STM32H747是支持mipi dsi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