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电阻的加入是否必要串口的TX,RX串接两个电阻作用

楼主(2024-03-27):
串口电阻的加入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在长线通信或者高速通信时。虽然芯片内部可能有ESD(静电放电)保护电路,但加入外部电阻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和稳定性,有以下几个作用:

信号匹配: 串口通信中,TX(发送)和RX(接收)线之间的电阻可以用于匹配信号的阻抗,使得信号传输更加稳定。这在长线通信或者高速通信时尤为重要,可以减少信号的反射和失真。

抑制干扰: 外部电阻可以提供一定的抑制能力,减少来自外部环境的电磁干扰对信号的影响。

保护: 外部电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芯片免受电压过载或者过电流的损害,即使芯片本身具有ESD保护电路,但外部电阻可以提供额外的保险。

兼容性: 在特定的通信标准中,可能会要求使用特定的电阻值来确保与其他设备的兼容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电阻的加入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尽管芯片内部可能已经具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在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仍然建议在串口线路中添加外部电阻以提供额外的信号匹配、抑制干扰和保护功能。最佳的做法是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通信环境来决定是否需要添加外部电阻。

网友A:
加上可以减少反射吗

网友A:
是把电阻接在靠近芯片端还是外设端啊?

网友B:
不是必要的,可以不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加

网友D:
主要是限流保护引脚吧,我不同电压通信的时候就会加一个。

网友E:
增加电阻可以抑制干扰?一个电阻能做到这个?

网友F:
串口一般不支持太远的通信吧,我感觉也就几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