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F427芯片是自带以太网的吗?

楼主(2024-03-27):
GDF427芯片是自带以太网的吗?这个以太网接口直接搞个PHY是不是就能通讯了啊?

网友A:
是自带以太网的

网友B:
这不直接看GD的相关数据手册?

网友C:
GD32F427芯片本身并不自带以太网功能,但它具有外设接口和功能,可以与外部以太网PHY(物理层)芯片结合使用,从而实现以太网通讯功能

网友D:
要实现以太网通讯,你需要将GD32F427芯片与外部以太网PHY芯片连接,并通过相应的接口和协议进行配置和通讯

网友E:
将GD32F427的以太网接口(通常是RMII或者MII接口)与外部PHY芯片的对应接口进行连接,确保连接正确

网友F:
外部PHY芯片通常需要进行一些配置,包括时钟设置、寄存器配置等,以确保与GD32F427的兼容性

网友G:
在软件层面,你需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包括PHY芯片的初始化、以太网通讯协议的配置等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有MAC但是没有PHY

网友I:
这颗芯片有以太网MAC控制器

网友J:
其实这芯片性能还是不错的,但不算是自带以太网

网友K:
通过正确的硬件连接和相应的软件配置,你可以实现GD32F427芯片与外部PHY芯片的结合,从而实现以太网通讯功能

网友L:
你看看这芯片的例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的,估计是没有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