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各型号芯片差别

楼主(2024-03-27):
   很多时候用着高性能的芯片只完成一点点功能,于是自己查阅官网整理了STM32芯片的一些基本差别。汇总成下面的表格,欢迎大家指正。

        当然这里描述的是主要区别,细节的区别我也整理了一个表格,不过实在太大了,不方便放上来。

        简单来说,全系列都有的功能在下面的表格有列出,其中各功能的个数和强大程度会随着芯片的封装提升而变化:

对于内存大于等于256k的芯片,如大家使用较多的STM32F103RCT是属于这类芯片的,会含有额外的功能,如:会有LCD接口,DMA通过达到12个并且含有DAC等,是的你没有看错,只有内存较大的芯片才会有DAC。

楼主:
STM32将芯片分为LD(Low Density)、MD(Middle Density)、HD(High Density)三类,可以分别称为低级、中级、高级。STM32F10xx4/STM32F10xx8属于LD,STM32F10xx8/STM32F10xxC属于MD,STM32F10xxD/STM32F10xxE/STM32F10xxF/STM32F10xxG属于HD。

楼主:
除此之外还有ValueLine系列,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到官网上查阅。说了那么多,可以用下面一张表格来描述,赶快保存,有了这张图,STM32芯片差别一目了然。

网友A:
就是按flash打小划分的吗

网友B:
按照FLASH大小和引脚数量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