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路设计时候做开关管选mos还是三极管好?

楼主(2024-03-27):
这两个好像挺相近的,怎么区分哪个更好啊?

网友A:
我们习惯用MOS,

网友B:
在电路设计中,选择MOS管还是三极管作为开关管,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工作条件以及器件的特性。

网友B:
总的来说,MOS管适用于需要高功率、高频率和高电压的场合,而三极管更适用于低功率、小信号放大和开关电路。

网友C:
这个还是跟具体的使用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D:
若需要高输入阻抗,则选择MOS管;若需要低输入阻抗,则选择三极管。

网友E:
如果需要高速、低功耗的应用,且对价格不太敏感,MOSFET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成本是一个关键因素,且对速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三极管可能更适合。

网友F:
MOS管:
优点:

输入阻抗极高,几乎不消耗输入电流,适合高阻抗应用。
开关速度快,适合高频应用。
电压控制,无需基极电流,控制更加灵活。
寿命较长,热稳定性较好。
缺点:

导通电阻较大,导通状态下的功耗较高。
需要更高的驱动电压,可能需要额外的电压转换电路。
对静电敏感,需要采取ESD防护措施。

网友G:
对于小电流应用,MOS管的内阻小,压降低;而对于大电流应用,三极管因其导通压降恒定,功耗更低。

网友:
若控制电压较低,三极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MOS管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导通。

网友H:
如果需要高速、高阻抗和灵活控制的开关,可以选择MOS管;如果需要低功耗、大电流和低成本的开关,可以选择三极管。

网友I:
MOS管的优势在于驱动简单和能够处理较大的电流。

网友J:
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型器件,其输入阻抗较低,因此响应速度快,适合于需要快速反应的应用场景。三极管在导通时的饱和电阻较小,这使得其在大电流场合下的功耗较低。然而,三极管的热稳定性和噪声性能相比MOS管略逊一筹,容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网友K:
栅极电荷大,驱动功耗大,驱动电路设计复杂

网友L:
MOSFET的优点:
开关速度快:MOSFET的开关速度远高于三极管,适合高速应用。
输入阻抗高:MOSFET的输入阻抗较高,几乎不需要输入电流,因此输入驱动电路简单。
功耗低:由于开关速度快,导通时间短,因此整体功耗较低。
控制方便:MOSFET可以通过简单的逻辑电平控制,适合数字控制。
MOSFET的缺点:
开启电阻大:MOSFET的开启电阻(Rds(on))通常比三极管大,会导致开关时的能量损耗。
驱动要求高:MOSFET需要较高的驱动电流以达到饱和导通,特别是在驱动较大的电流时。
耐压限制:MOSFET的耐压通常有限,不适合高电压应用。
三极管的优点:
耐压高:三极管可以承受较高的电压,适合低压应用。
驱动电流小:三极管的驱动电流较小,驱动电路简单。
饱和电压低:三极管在饱和状态下的电压较低,有助于减少功耗。
三极管的缺点:
开关速度慢: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远低于MOSFET,适用于低频应用。
输入阻抗低: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较低,需要一个较高的输入电流。
功耗相对较高:由于开关速度慢和导通时间长,三极管的功耗通常高于MOSFET。

网友J:
三极管的开关速度通常比MOS管快,因为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之间的转换更迅速。如果电路对开关速度有较高要求,例如在高频应用中,三极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M:
MOS管在导通状态下的漏源电阻(rDS)通常比晶体三极管的饱和电阻(rCES)要大,这可能导致在MOS管的充放电时间较长。

网友N:
一般我觉得选择用MOS的话比较好吧

网友O:
MOS管是基于场效应原理工作的,当给栅极施加正电压时,栅极下方的半导体表面会形成导电沟道,使得源极和漏极之间产生电流;而三极管则是电流控制器件,通过控制基极电流来达到控制输出电流的目的。

网友P:
其实三极管考虑的条件比较多,我更喜欢是用MOS

网友Q:
MOSFET具有较快的开关速度,可以实现高频率的开关操作,适用于需要快速开关的应用。而三极管的开关速度相对较慢,适用于低频率的开关操作。

网友R:
即使MOS管的内阻很小,电流很大时压降仍然很大,功耗很大;而三极管在导通压降方面表现更优秀,功耗较小。

网友S:
MOSFET的控制电压较低,通常在几伏到几十伏之间,可以通过微弱的控制信号来控制开关操作。而三极管的控制电压较高,通常在几十伏到几百伏之间,需要较大的控制信号来实现开关操作

网友T: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是没有放大操作,就用MOS也是OK的

网友U:
MOS是纯导通,三极管并不是这样

网友V:
在驱动能力方面,MOS管的输入阻抗较高,需要的驱动电流较小;而三极管的输入阻抗较低,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因此,在驱动能力要求较高的应用中,MOS管更具有优势。

网友W:
如果考虑到压差情况,就要考虑用MOS

网友X:
一般来说,MOSFET通常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可以承受较大的开关电流,适用于高功率应用。而三极管的导通电阻较大,适用于低功率应用

网友Y:
我觉得MOS的散热和功耗应该比三极管要好吧

网友Z:
MOSFET的控制电路相对简单,只需要提供适当的电压信号即可。而三极管的控制电路相对复杂,需要提供适当的电流信号

网友AA:
MOS管作为一种电压控制型器件,其输入阻抗很高,这使得MOS管在信号处理方面具有较好的性能。MOS管在导通时的漏源电阻较大,因此其充放电时间较长,开关速度相对较慢。此外,MOS管的热稳定性较好,噪声较小,适合于需要稳定控制的场合。

网友AB:
MOSFET的优点包括:

输入阻抗高,驱动电流小,适合于低功耗应用。
开关速度快,导通电阻小,在高频应用中具有优势。
温度系数低,热稳定性好。
无电流增益效应,线性范围宽。
没有二次击穿问题,可靠性高。

网友AC:
MOS管通常具有较低的驱动功率需求,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较小的电流来控制较大的负载电流。而三极管可能需要多级推动和放大才能控制同样的负载电流,这会增加电路的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AD:
在导通电阻方面,MOS管的导通电阻较小,通常在几毫欧姆到几百毫欧姆之间,而三极管的导通电阻较大,通常在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之间。因此,在低功耗、高频率的应用中,MOS管更具有优势。此外,MOS管的热稳定性也较好,因为其工作时产生的热量较少。

网友AE:
MOS管也有其固有的缺点,比如其栅电容可能影响开关速度,使得在需要快速开关的应用中,三极管可能具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