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钽电容的正负极怎么判断啊?

楼主(2024-03-27):
黄色带红方块的那端是正极。黑色封装带白块的那种正负跟黄色的一样吗?

网友A:
钽电容一般是带横杠的是正极

网友B:
钽电容通常具有极性,因此在连接时需要正确判断正负极。一般来说,钽电容的正极端标有“+”符号,而负极端则没有标记

网友C:
正极端通常会标有“+”符号,这是最直接的判断方法。如果电容上没有标记,可能需要参考电容的规格书或者数据表来确认正负极

网友D:
有时候,钽电容的正极端会比负极端稍长一些,或者正极端会有一些凸起。这可以作为判断的参考

网友E:
在一些情况下,正极端可能会使用不同颜色的标记,例如红色或者其他醒目的颜色

网友F:
可以参考钽电容的规格书或者数据表,里面通常会有详细的引脚标记和极性信息。

网友G:
在连接钽电容时,务必确保正确连接正负极,否则可能会导致电容损坏或者电路故障

网友H:
可以使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试一下的

网友I:
一般就是带标识的是正极,对于钽电容来说

网友J:
对的,黑色封装带白块的那种正负跟黄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