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RG 芯片 DMA 初始化代码异常

楼主(2024-03-27):
      GD32F405RG 芯片 DMA 初始化代码如下。
发现 USART_DENT_ENABLE  和  USART_DENR_ENABLE  无法识别。
已经加载
"gd32f4xx_usart.h"
"gd32f4xx_dma.h"
2个文件。依旧不行。 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int32_t uart_dma_init(void)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disable(USART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gpio_af_set(GPIOA,GPIO_AF_7,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USART1_TX_PIN|USART1_RX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USART1_TX_PIN|USART1_RX_PIN);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5,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2250000U);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0,USART_PM_NONE);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0,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0,USART_STB_1BIT);
    usart_hardware_flow_coherence_config(USART0,USART_HCM_NONE);
    usart_data_first_config(USART0,USART_MSBF_LSB);

    usart_enable(USART0);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DENT_ENABLE);//打开串口DMA发送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DENR_ENABLE);//打开串口DMA接收

    usart_flag_clear(USART0, USART_FLAG_TC);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USART_INT_IDLE);//使用串口空闲中断

    return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t32_t uart_dma_init(void)
{
    usart_deinit(USART0);

你的库函数版本对吗?现在开启DMA函数参数如下:/* USART DMA enable for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DMA_ENABLE);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