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3213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DD

楼主(2024-03-27):
SH79F3213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DD

网友A:
51的一般就是5V吧

网友B:
2.4V到5.5V

网友C:
这种问题看规格书

网友D:
明明看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的事

网友E:
手册应该会写明的吧

网友F(2024-08-27):
SH79F3213 微控制器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为 2.7V 至 5.5V。这使得它能够在相对宽的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适用于各种应用环境。

网友G(2025-09-25):
SH79F3213 的工作电压 VDD 为 2.4V-5.5V。该电压范围使得芯片能够在较宽的电源条件下稳定工作,适用于多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在实际使用中,需要确保电源电压在该范围内,以保证芯片的正常运行和性能发挥

网友H:
SH79F3213是一款低功耗的微控制器,其VDD电压通常为3.3V,但具体使用时还需参考最新的数据手册。

网友I:
SH79F3213 的工作电压 VDD 范围较宽,通常为 2.4V 至 5.5V。这一电压范围使其能适应不同供电环境,适用于多种电子设备,既兼容低电压供电场景,也可在标准 5V 电源系统中稳定工作,满足多样化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