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C8T6 HAL库 + nRF24L01 收发案例(硬件SPI通讯)

楼主(2024-03-27):
概述
        项目中使用到NRF24L01,这个2.4G射频模块,应用场景是给设备端进行近场升级功能。在此调试中,为了给自己作下笔记,所以记录调试demo代码。也方便在调试这个模式的技术们给个参考吧!(这里基本都是参考原子的案例编写而成。),也感谢各位来观阅,谢谢 ^_^ !!

1、硬件平台:STM32L051C8T6 、NRF24L01
1)原理图:

STM32CubeMx工具配置如下:

楼主:
代码部分
创建两个文件(分别是:nrf24L01.c与nrf24L01.h,此文件已包含 spi 一些处理)

1)nrf24L01.c文件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spi.h"

const uint8_t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int8_t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针对NRF24L01修改SPI1驱动
void NRF24L01_SPI_Init(void)
{
    __HAL_SPI_DISABLE(&hspi1);               //先关闭SPI1
    hspi1.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hspi1.Init.CLKPhase=SPI_PHASE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HAL_SPI_Init(&hspi1);
    __HAL_SPI_ENABLE(&hspi1);                //使能SPI1
}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开启GPIOA时钟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        //GPIOB1,2推挽输出
//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GPIO_PIN_2;        //PB1,2
//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输出
//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

        //GPIOA.4上拉输入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4;                                                        //PA4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INPUT;              //输入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ure);             //初始化

//                MX_SPI1_Init();                                                          //初始化SPI1
                NRF24L01_SPI_Init();                                        //针对NRF的特点修改SPI的设置
                NRF24L01_CE_LOW();                                                             //使能24L01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SPI片选取消
}

/**
        *SPI速度设置函数
  *SPI速度=fAPB1/分频系数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56
        *fAPB1时钟一般为42Mhz:
        */
static void SPI1_SetSpeed(uint8_t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__HAL_SPI_DISABLE(&hspi1);            //关闭SPI
    hspi1.Instance->CR1&=0XFFC7;          //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hspi1.Instance->CR1|=SPI_BaudRatePrescaler;//设置SPI速度
    __HAL_SPI_ENABLE(&hspi1);             //使能SPI
}

/**
  * 函数功能: 往串行Flash读取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并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 byte:待发送数据
  * 返 回 值: uint8_t:接收到的数据
  * 说    明:无
  */
uint8_t SPIx_ReadWriteByte(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byte)
{
  uint8_t d_read,d_send=byte;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d_send,&d_read,1,0xFF)!=HAL_OK)
  {
    d_read=0xFF;
  }
  return d_read;
}

/**
  * 函数功能: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0,成功;1,失败
  * 说    明:无
  */
uint8_t NRF24L01_Check(void)
{
        uint8_t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int8_t i;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速度为8.0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这里大一点没关系)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
  * 函数功能: SPI写寄存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Reg(uint8_t reg,uint8_t value)
{
        uint8_t status;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x_ReadWriteByte(&hspi1,reg);   //发送寄存器号
  SPIx_ReadWriteByte(&hspi1,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读取SPI寄存器值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要读的寄存器
  *
  */
uint8_t NRF24L01_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8_t reg_val;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PIx_ReadWriteByte(&hspi1,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x_ReadWriteByte(&hspi1,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 说    明:无
  *
  */
uint8_t NRF24L01_Read_Buf(uint8_t reg,uint8_t *pBuf,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uint8_t_ctr;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hspi1,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int8_t_ctr=0;uint8_t_ctr<len;uint8_t_ctr++)
  {
    pBuf[uint8_t_ctr]=SPIx_ReadWriteByte(&hspi1,0XFF);//读出数据
  }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uint8_t_ctr;
        NRF24L0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x_ReadWriteByte(&hspi1,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int8_t_ctr=0; uint8_t_ctr<len; uint8_t_ctr++)
  {
    SPIx_ReadWriteByte(&hspi1,*pBuf++); //写入数据
  }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发送完成状况
  * 说    明: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
  */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int8_t *txbuf)
{
        uint8_t sta;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4.0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_HIGH();//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_PIN_READ()!=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
  * 函数功能:启动NRF24L01接收一次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buf)
{
        uint8_t sta;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4.0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
  * 函数功能: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int8_t*)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CE_HIGH();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HAL_Delay(1);
}

/**
  * 函数功能: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int8_t*)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int8_t*)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ff);//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40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5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_HIGH();//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HAL_Delay(1);
}

/**
  * 函数功能: 该函数NRF24L01进入低功耗模式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
void NRF_LowPower_Mode(void)
{
        NRF24L01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0);                //配置工作模式:掉电模式
}

楼主:
nrf24L01.h文件
#ifndef __nrf24L01_H
#define __nrf24L01_H

#include "stdint.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NRF24L01_SPIx                                 SPI1
#define NRF24L01_SPIx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define NRF24L01_SPIx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SPI1_CLK_DISABLE()

#define NRF24L01_SPI_GPIO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NRF24L01_SPI_GPIO_PORT                        GPIOA
#define NRF24L01_SPI_SCK_PIN                          GPIO_PIN_5
#define NRF24L01_SPI_MISO_PIN                         GPIO_PIN_6
#define NRF24L01_SPI_MOSI_PIN                         GPIO_PIN_7

#define NRF24L01_SPI_CS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NRF24L01_SPI_CS_PORT                          GPIOB
#define NRF24L01_SPI_CS_PIN                           GPIO_PIN_1
#define NRF24L01_SPI_CS_ENABLE()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SPI_CS_PORT, NRF24L01_SPI_CS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NRF24L01_SPI_CS_DISABLE()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SPI_CS_PORT, NRF24L01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NRF24L01_C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NRF24L01_CE_PORT                              GPIOB
#define NRF24L01_CE_PIN                               GPIO_PIN_2
#define NRF24L01_CE_LOW()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CE_PORT, NRF24L01_CE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NRF24L01_CE_HIGH()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CE_PORT, NRF24L01_CE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NRF24L01_IRQ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NRF24L01_IRQ_PORT                             GPIOA
#define NRF24L01_IRQ_PIN                              GPIO_PIN_4
#define NRF24L01_IRQ_PIN_READ()                       HAL_GPIO_ReadPin(NRF24L01_IRQ_PORT,NRF24L01_IRQ_PIN)

// NRF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NRF_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 函数声明 ------------------------------------------------------------------*/

void NRF24L01_Init(void);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配置为接收模式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配置为发送模式
uint8_t NRF24L01_Write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uint8_ts);//写数据区
uint8_t NRF24L01_Read_Buf(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uint8_ts);        //读数据区
uint8_t NRF24L01_Read_Reg(uint8_t reg);                                        //读寄存器
uint8_t NRF24L01_Write_Reg(uint8_t reg, uint8_t value);                //写寄存器
uint8_t NRF24L01_Check(void);                                                //检查24L01是否存在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int8_t *txbuf);                                //发送一个包的数据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buf);                                //接收一个包的数据
void NRF_LowPower_Mode(void);

#endif

楼主:
usart.c文件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0 */
.
.
.

/* USER CODE BEGIN 1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发送部分如下:
1)main.c文件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rf24L01.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tmp_buf[33]=" NRF24L01 实验";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SPI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这是一个NRF24L01 2.4G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测试实验\n");

        //NRF24L01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
        {
                printf("硬件查寻不到NRF24L01无线模块\n");
                HAL_Delay(1000);
        }

        printf("NRF24L01无线模块硬件连接正常\n");

        NRF24L01_TX_Mode();
  printf("进入数据发送模式,每1s发送一次数据\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LED_Pin);
                HAL_Delay(1000);
                printf("heihei\r\n");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printf("NRF24L01无线模块数据发送成功:%s\n",tmp_buf);
    }
    else
    {
      printf("NRF24L01无线模块数据发送失败\n");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STM32与NRF24L01能正常通讯,并能成功发送数据

楼主:
接收部分如下:
1)main.c文件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rf24L01.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tmp_buf[33];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NRF24L01_Init();        //初始化NRF24L01

        while(NRF24L01_Check())
        {
                printf("硬件查寻不到NRF24L01无线模块\n");
                HAL_Delay(1000);
        }

        printf("NRF24L01无线模块硬件连接正常\n");

        NRF24L01_RX_Mode();
  printf("进入数据接收模式\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LED_Pin);
                HAL_Delay(100);
//                printf("heihei\r\n");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
    {
      tmp_buf[32]=0;//加入字符串结束符
      printf("NRF24L01无线模块数据接收成功:%s\n",tmp_buf);
    }
    HAL_Delay(1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STM32与NRF24L01能正常通讯,并能接收到数据

楼主:
注:如果有需求要进入低功耗模式,直接调用NRF_LowPower_Mode()函数即可。

这里还要注意一下MCU进入低功耗之前,MCU的对应引脚一定要配置好

我这款芯片,只要是关注CE、CSN、SPI_MOSI管脚即可,所以我这里进入低功耗之前没有做任何配置,初始化时是什么状态就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