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ADC采样触发点问题

楼主(2024-03-27):
MCPWM_InitStructure.TriggerPoint0 = (u16)(100 - PWM_PERIOD); 这句设置是采样点设置为PWM中心点,我这边有个疑问TH=PWM_PERIOD = 3072;TriggerPoint0  = 62564;PWM反转计数区间 是(-3072,3072)之间,请问TriggerPoint0 即MCPWM_TMR0 参数与对应触发位置区间(-3072,3072)有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A:
这种采样方式都可以设定哪些触发点呢

网友B:
触发并不是单点触发 而应该是一个范围内都可以进行触发

网友C:
如果楼主不确定的话 完全可以变更参数进行比对

网友D:
是不是应该按照比例进行换算啊

网友E:
只有采集到的数据在这个范围的时候才会触发啊

网友F:
如果设置为中心点的话 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范围啊

网友G:
范围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