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利用了芯片内部的模拟比较器或者ADC模块来实现输入电压的检测。

楼主(2024-03-27):
在STM32微控制器中,通常使用的是内部的模拟比较器或者ADC(模数转换器)来检测输入电压的高低。通过这些内部模块,你可以在不需要额外引脚连接到电源的情况下,检测输入电压的变化。

如果你想实现掉电保存数据的功能,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案:

使用模拟比较器: STM32微控制器通常内置了模拟比较器模块,可以用来比较外部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你可以将需要检测的电压连接到模拟比较器的输入引脚,然后配置比较器的阈值以及触发条件。当输入电压超过或者低于设定的阈值时,比较器会产生相应的中断或者触发事件,你可以在中断中进行掉电保存数据的操作。

使用ADC: 另一种选择是使用内置的ADC模块来检测输入电压。你可以将需要检测的电压连接到ADC的输入引脚,然后配置ADC的转换参数和阈值。当输入电压超过或者低于设定的阈值时,ADC会产生相应的转换结果。你可以在程序中读取ADC转换结果,并根据需要进行掉电保存数据的操作。

在这两种方案中,你不需要额外的引脚连接到电源,而是利用了芯片内部的模拟比较器或者ADC模块来实现输入电压的检测。

网友A(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

网友B:
STM32 微控制器内置的模拟比较器可以用来比较外部输入电压和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