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配置问题

楼主(2024-03-27):
如何正确配置STM32F303的GPIO引脚来输出PWM信号以驱动电机?

网友A:
如果使用定时器就复用,如果模拟就输出

网友B:
你得找到能复用成PWM的引脚,然后配置PWM输出,选择合适的模式。

网友C:
怎么正确配置?直接运行官方例程即可~

网友D:
你查一下CubeMX 配置PWM,按照教程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