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STM32F303上设置定时器以生成PWM波形

楼主(2024-03-27):
选择定时器和通道:首先确定要使用的定时器和PWM输出通道。STM32F303具有多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都有多个PWM输出通道。根据需要选择一个可用的定时器和相应的PWM输出通道。

配置定时器时钟: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分频因子。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源(例如APB时钟)或外部时钟源。选择适当的时钟源并根据需要设置分频因子以获得所需的PWM频率。

配置定时器模式:选择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通常,PWM波形的生成需要将定时器配置为PWM模式或者输出比较模式。在PWM模式下,定时器将自动根据预设的PWM周期和占空比生成PWM波形。

楼主:
配置PWM周期和占空比:设置PWM周期和占空比。PWM周期决定PWM波形的频率,而占空比决定了PWM波形的高电平时间比例。通过配置定时器的自动重载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来实现。

使能定时器和PWM输出:配置完定时器后,必须使能定时器以开始计数,并且使能PWM输出通道以使其输出PWM波形。

楼主: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在STM32CubeIDE中配置定时器以生成PWM波形: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3xx_hal.h"

TIM_HandleTypeDef htim2;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2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2_Init();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1);

  while (1)
  {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MX_TIM2_Init(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2.Instance = TIM2;
  htim2.Init.Prescaler = 79; // Assuming 1 MHz TIM2 clock after prescaler
  htim2.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2.Init.Period = 999; // PWM frequency = TIM2 clock / (Prescaler * (Period + 1))
  htim2.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if (HAL_TIM_PWM_Init(&htim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2,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0; // 50% duty cycle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2,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在这个示例代码中,TIM2被配置为PWM模式,并且PWM周期为1ms(1kHz PWM频率),占空比为50%。TIM2的时钟源假设为HSI(内部高速时钟),通过分频因子设置为1MHz。

网友A:
注意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重复计数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