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timer4_1输出U,V,W互补pwm信号的软件demo,有参考的吗?

楼主(2024-03-27):
HC32F4A0,timer4_1输出U,V,W互补pwm信号的软件demo,有参考的吗?

网友A(2024-07-31):
这个过程通常涉及到设置PWM输出模式、配置定时器、设置互补输出等。

网友B:
这个估计没有吧,估计需要自己研究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卖电机的是否有这方面的demo

网友D:
你是想设计软件的吗?

网友E:
这种代码来说,估计没有现成的吧

网友F:
可以自己找找如何配置PWM互补这种

网友G:
三相互补,这芯片估计也不一定能支持吧

网友H:
估计只能2路互补,然后最后一路就单独的

网友I:
定时器的4是高级定时器么

网友J:
这种一般来说应该是用定时器0吧

网友K:
就直接参考定时器的就行,这种完全能适用的不行,得自己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