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短而直的接地路径可以降低接地回路的电压降和电流噪声。

楼主(2024-03-30):
确保电源地线连接良好是关键,可以有效减少系统中的噪音干扰。尽可能使用短而直的导线连接电源地线,以减少接地回路的电阻和电感。这可以降低接地回路的电压降和电流噪声。

网友A(2024-08-31):
使用短而直的导线连接电源地线,可以有效减少接地回路的电阻和电感。这种做法有助于降低电压降和电流噪声,保持稳定的电源电压。

网友B: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C:
对于需要较大功率传输的系统,短而直的接地路径能够有效减小由大地回路引起的功率损失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如USB通信等场合,长导线或复杂的接地路径容易形成接地环路,进而拾取环境中的噪声,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E:
光耦合器和数字隔离技术被用来中断接地环路,从而消除噪声的传递路径

网友F:
短而直的导线意味着导电路径最短,因此电阻和电感最小,这直接降低了由此产生的电压降和电流噪声

网友G:
一个优秀的接地设计能够有效降低电压降和电流噪声,这是通过使用短而直的导线连接电源地线来实现

网友H:
短而直的路径能够最小化导线的电阻和电感

网友I(2024-12-31):
地线如果太长或不够直,回路的电阻和电感会增大,这会导致地线电压的波动和噪声

网友J:
接地非常重要

网友K:
短而直的接地更稳定